关于两轮平衡车的电机控制方法

楼主(2012-06-15):
SEGWAY上用到了目前电机控制上最先进的技术 FOC (磁场定向控制),
本人也查阅了大量资料,不够仍然很明白,这个方法如何实现
主要是关于低速时候的角度计算,
求教高手,详细的原理,
希望有高手 能提供一些关于 带编码器的FOC控制方面的资料。
先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编辑不了啊 ,上面写错了  是“仍然不够很明白 ”不是“不够仍然很明白”

楼主:
SEGWAY上用的电机 是PMSM
永久磁性同步电机 (PMSM) 可以看做 AC 感应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 (BLDC) 的交叉产品。它们具有与 BLDC 电机相似的转子结构,其中包含永久磁性。但是,它们的定子结构类似于 ACIM“表亲”的定子结构,其中绕线的构建方式可在机器气隙中形成正弦磁通密度。因此,使用正弦波形驱动时运行最佳。但不同于 ACIM “亲缘产品”,PMSM 电机在使用开环标量 V/Hz 控制时运行较差,因为瞬态条件下没有提供机械阻尼的转子线圈。场定向控制是 PMSM 最常使用的控制技术。因此,扭矩纹波可以极低,这与 ACIM 不分伯仲。但是,较之 ACIM,同等大小的 PMSM 电机可提供更高的功率密度。这是因为对于感应电机,部分定子电流需要“感应”转子电流来产生转子磁通。这些附加电流会在电机内部产生热量。但在 PMSM 中,转子磁通已通过转子上的永久磁性建立。

网友A:
这个要先玩伺服驱动的,好多行家都是前几年玩自平衡车转到做驱动了,后来驱动也没做好罢了.

网友B(2012-07-31):
AnyWay两轮平衡车——方能仪器
我们自己研究做出来的两轮平衡车,需要资料和交流的朋友请加,也可以在淘宝上搜索关键字“两轮平衡车”就可以找到我们,旺旺lu323110,期待你的加入!
QQ:695118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