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嵌入式系统要称为RTOS?

楼主(2012-06-15):
以前我在学校学过实时系统的概念,real time分为hard real time与soft real time ,前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核电厂控制系统,若使用Windows XP来控制核电厂,则当发生紧急状况时,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正确的反应完全无法预测,所以Windows XP必然不是一个hard real time 系统,因为其反应时间不可预测,而soft teal time系统则是用来处理延迟反应的后果不那么严重的情况,我现在不懂的是,为什么嵌入式系统要称为RTOS,和real time 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网友A:
嵌入式系统跟RTOS是2个概念。
嵌入式系统可以不用RTOS,这时就是俗称的“裸奔”,多数8位单片机应该是这种用法;嵌入式系统也可以用RTOS。

网友B:
RTOS是实时操作系统的简称,而非嵌入式系统的简称。

网友C:
RTOS  is real time operate system. 是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一种

网友D:
1:可中断性,不管系统上衣的状况是什么,当紧急事件发生时,OS必须保证相应的程序会马上被执行,这是实时系统的第一个要求。
2:可预知性:OS中所的函数与服务的执行时间必须是确定的,这是实时系统的第二个要求。
3:稳定性与可靠性,这是实时系统的第三个要求。
以上就是统称嵌入式系统为RTOS的原因。

网友E:
LZ要把概念搞清楚些:嵌入式系统可以使用RTOS,也可以不使用RTOS;反之,一般RTOS都会用在嵌入式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