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使用熟练者进

楼主(2012-06-15):
大家帮忙分析下,两个三极管串起来有何意义,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相当于恒流源,大家踊跃发言哈:curse:

网友A:
这样,两管等效一管,贝塔平方,称“达林顿”接法

网友A:
电路构成简单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B:
3L正解 , 稳压电路 , 那两个是大功率管 , 可以串很多增加电流

网友:
这个电路是同步出发吗?同步触发需要强触发,一般不建议并联晶闸管使用吧。

网友C:
2、3楼正解,LS想歪了

网友D:
就是个射极跟随器,RK03是不太大了?

网友E:
简单分析:稳压约14.4V输出,最大输出电流144mA。QK01和QK02是复合NPN管,V37大于15V时,ZK01导通,复合管导通,V12输出电压为14.4V。RJJ限流电阻,所谓的恒流。ZK01A保护作用,输出电压小于15V。 本电路在实际应用中的是否有问题有待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此37V由锂电池供电,至少大于32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9楼说15V三极管导通,12V就不能导通么?呵呵

网友F(2012-12-31):
不就是复合管吗?总的放大倍数等于两管放大倍数相乘。

网友G:
本来很简单何必想那么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