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布线中等长问题

楼主(2012-06-15):
1.
高速布线中,一组地址线,连接到3个存储器件,2SDRAM1NOR FLASH,均需要等长么?那样连接后的效果岂不是星形结构了,我看其他网友的布线时2片SDRAM走线等长,另外一片就从其中的一片sdram中引出走线,类似于菊花链结构,但是这样就造成与另外一片的SDRAM不等长了,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用星形的办法达到,但是相对于比较麻烦,毕竟那个点不好定

在ALLEGRO中有个好功能可以办到,所以说有时软件也很重要

楼主:
2# forgot 好,多谢!我摸索摸索!

网友B:
2个sdSDRAM正反贴,尽量减小走线分支,NOR走菊花链的方式。

楼主:
5# liangzi0716 zhengfantie正反贴走线似乎会出现交叉,不过先得试一试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