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这玩意算不算“链表”?多谢

楼主(2012-06-15):
我这代码用在不少项目上了,自创的。也不知道算啥用法。
后来有一天看了C语言书上有链表那章节,发现有点像链表啊。
不知道算不算  大家帮忙看看

typedef struct {
  INT8U mem[32];
} MemParm_g;

typedef struct {
  INT8U                   validPrt;
  INT8U                   index;
  INT8U                   prtType;
  INT8U                   prtCode;
  INT16U                  prtAddr;
  MemParm_g        * data;
     INT16U                * freshCnt;
}  SikParm_g;

网友A:
要指向SikParm_g才算

楼主:
大侠  你的回答有点隐晦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算。????

网友B:
结构里要有指针指向下一个同样的结构才算,要重点理解“链”的意思

网友C:
typedef struct SikParm_g{
  INT8U                   validPrt;
  INT8U                   index;
  INT8U                   prtType;
  INT8U                   prtCode;
  INT16U                  prtAddr;
  MemParm_g        * data;
     INT16U                * freshCnt;
  struct SikParm_g *pre
struct SikParm_g *next;

}  SikParm_g;

网友D:
抽空把数据结构好好补习一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