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单词我都认识,连在一起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2012-06-15):
在资料上看到这样几个单词:shot switch zig.不认识啊,这个是测试仪器的文档上面:test equipment(测试设备)上的一项,请问这个shot switch zig是什么东西,短路器吗?

网友A:
在资料上看到这样几个单词:shortswitchzig.不认识啊,这个是...
21IC电子工程师论坛 在资料上看到这样几个单词:short switch zig.不认识啊,这个是测试仪器的文档上面:test equipment(测试设备)上的一项,请问这个short switch ...
bbs.21ic.com/icview-346885-1-1.html 6分钟前 - 百度快照

网友B:
根据上下文来分析吧
猜测是 短路开关之类的

网友C:
我还26个字母都认识呢

楼主:
看了上下文不理解才来问大家的。其实那资料也没有多少上下文,就是测试步骤指导。哎,真看不明白了。继续等待英语高手解答了。

网友D:
你看了上下文不理解,咱没看上下文不是更不理解呀。。
3楼是叫你把上下文贴出来。。

网友E:
到底是shot还是short?

网友F:
去找匠人,哈哈!

网友G:
什么测试仪器?要结合仪器的功能考虑。

网友H:
还有一个 on the go

网友I:
变色转换开关?!

网友J:
shot switch zig 的中文翻译_百度翻译
[翻译结果]镜头切换锯齿
该结果仅供参考

:lol

网友K:
LZ好多了。。我是26个字母都认识,连起来大部分都不认识

网友L:
one shot switch to zigzag

网友M:
是"拐点触发开关"的意思.
我猜可能是在某点会受到触发开关的控制而发生转折.....不知是不是这样.

楼主:
7# lostpod 真的就是SHOT

楼主:
13# linbei1988   :handshake

楼主:
9# 平常人   测试高频电刀的。

楼主:
15# 独自探索 我明天回去再看看符不符合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