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过STM32 IO电平翻转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1mS中断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1]++;

Ms1++;

if(Ms1>=1000) {

Ms1 = 0;

T[3]++;
//1S

}

M[OUT1] ^= S_Bit1;

if(M[OUT1]&S_Bit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在Keil里仿真也是1ms引脚电平翻转一次。而在实际中,9ms才翻转一次?这是什么个情况??????????

d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试试

楼主:
:funk:晶振旁边的电容搞成10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