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接受管选型和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现在有一个光模块,波长:1310nm,功率:-10DBm(这个不是很明白)我现在要做一个检测电路,经过该光模块经过长距离(10kM左右)光钎(包括可能插入的接头损耗)后的功率(精确度5%就行),因为从没搞过激光、光方面的东西,所以想请教各位兄弟,这样的激光接受管从哪里去找?需要注意啥使用问题、电路问题?

网友A:
InGaAs二极管
武汉好多做这个的,输入功率和输出电流线性变化

网友B:
重庆欧胜德
武汉昱升
叫PIN管或光探测器,或PD。
-10在dBm就是0.1mW,按0.35dB/km计算,从光纤出来的光为-13.5dBm约0.04mW,
如果如果不带衰减的PIN管响应度约为0.85A/W的话,探测器接收到这个光后输出电流为0.85*0.04=0.034mA,搭个I/V电路将其转为电压就行了。。

楼主:
楼上两位谢谢了!

网友C:
測光功率? 光功率計不行嗎

楼主:
我要做成设备,不是现场测测就行的。

网友D(2013-06-09):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激光电路是干什么的?
见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479&page=1&extra=#pid3196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