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2-06-15):
(无正文)

网友A:
计量用的也许能行

网友:
需要的精度是多少?1000mA偏掉10个mA能不能满足呢

楼主:
需要的精度是多少?1000mA偏掉10个mA能不能满足呢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在5%之内

网友C:
不要说你在互感器输出并了个电阻然后检测电压……

应该用一个运放来完成I-V转换,这样检测精度0.5%都很轻松达到

楼主:
不要说你在互感器输出并了个电阻然后检测电压……

应该用一个运放来完成I-V转换,这样检测精度0.5%都很轻松达到
引用 网友C:

是并电阻的,但是传感器本身非线性度已经在5%左右了。电流互感器用的是新创四方的,他们说便宜额定太多,线性度就是5%左右。
想请教还有没有比较好的传感器?电流互感器有没有范围比较大的?找了几天没找到!

网友C:
搜“精密电流互感器”

产品展示

【STA676系列精密电流互感器】

淄博夏森电子有限公司   淄博市开发区北营北路
电话:0533-3580250  传真:0533-3580455  邮箱:xiasendianzi@163.com
备案序号:鲁ICP备5555555号 Power by CTRL 您是第 位访问者

网友C:
参考底下图1的接法。网页贴出的参数未必就是正确的,最好还是想办法检测一下。
我的做法是拆开一个小变压器(如220V转9VAC)的次级线圈,用一根粗铜线在次级上缠一两圈,再穿过互感器,最后串入万用表的20A电流档,将粗铜线短路,以获得较大的交流电流(小于20A),要更大的话就将铜线多穿几次互感器。互感器输出直接接另一个万用表的200mA电流档
测试时同时记录两个万用表的电流值。从几十mA到最大量程等间隔取10个点……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