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dc芯片直接给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的cpu通过9012接了个风鸣,cpu供电是34063输出5v,风鸣老是低频发声

9012换过了,还是这样,怀疑电源波动,34063出来的是高频脉冲,会不会,

让9012误动作,谢谢,如何结决呢

网友A:
先拿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以及控制信号波形

网友B:
换9013来驱动试试呢

网友C:
先观察电源的波形与控制信号的波形

网友D:
上你的电路图

网友E:
你单片机IO口提供的高电压不足以截至9012,还是用9013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更换了电容的数值提高了输出电源频率,就不响了,这问题值得研究一下,具体原因是什莫造成的

网友F:
看来是电源里的纹波噪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