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PI的问题??(初浅问题)

楼主(2012-06-15):
最近小弟在玩SPI只是不知道小弟的认知是不是对的所以想请各位大大跟我讨论一下~~

1.master模式下MISO为设定成INPUT 和MOSI设定成OUTPUT。所以说MOSI为发送信号给SLAVE的设备,MISO则是接收SLAVE的信号。而CLK则是由MASTER传送,SLAVE设备是不传送CLK的。但问题来了,SLAVE设备不传送CLK那Master在接收时Master会送CLK给Slave吗,还是我要发送CLK,SLAVE才会送资料过来呢?

2.Slave模式下MISO设为OUTPUT、MOSI则设定为input。所以说我可以把MCU设定成SLAVE然后透过MISO传送资料。但小弟不管怎么设定他始终不送出资料。想请问大大有试过Slave透过MISO送资料吗,可以提供小弟程式或是告诉我大概怎么设定他才会输出呢。

请各位教教我这个新手吧!!

网友A:
“我要发送CLK,SLAVE才会送资料过来”

ST给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及例程和就是最好的资料。

楼主:
我剛剛又在仔細看了一下書,發現spi的slave如果要傳送資料是在MOSI有傳送值的時候傳送。所以他是當主模式下傳送之料時,當第一個CLK有輸出時他才會傳送資料,是這樣嗎?

楼主:
我刚刚又在仔细看了一下书,发现spi的slave如果要传送资料是在MOSI有传送值的时候传送。所以他是当主模式下传送之料时,当第一个CLK有输出时他才会传送资料,也就是说是在同一个clk信号下输出资料,是这样吗?

网友B:
应该谁是主机,谁发送CLK,从机根据CLK返回数据。

楼主:
主机除了发送资料的时候有CLK送出之外,使用LIB并没有看到可以传送单一CLK的LIB,还是接收时主机传送出零的资料,提供从机根据CLK返回资料数据

网友B:
主机传送资料过去,从机没接收到,会有返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