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问题,想了一个星期也想不明白,请高手解释!

楼主(2012-06-15):
问题是这样的的,程序里我定义的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topwatch全局变量,初始化为0,开中断周期1ms,让他到100ms Stopwatch变量+1。可是为什么我第一次进中断Stopwatch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数字,随后这个数据开始无规律的跳变,知道到达一个值后就开始稳定下来了,从此以后没100ms加1了。我用单片机开发板在数码管上显示就是这样的,在Keil仿真里观察Stopwatch变量也是一样的情况。问了很多人,自己也想了很多,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原因。现附上程序。 望请各位高手通过Keil仿真帮忙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那!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要想一个星期,一调试立马出问题了,不解释自己看,看书想

网友B:
LS高人,嫌问题简单不愿意指点,我们小菜鸟互相学习吧!
你这是数组越界了:

static uint8 DispBuff[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for (i = 0; i < 8; i++)            //拷贝到显示缓冲区
{
        DispBuff[i]= buff[i];
}

他们都在静态存储区,数组越界把Stopwatch存储地址的数值改写了,应该是这样。

网友C:
那你就定义8个,别6个!

楼主:
LS高人啊,小弟感激不尽!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看来还是数组越界,带来的隐患啊!

网友D:
数组的长度用宏来表示  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失误了

网友E:
哈哈,犯错误那个都会有,关键是要懂得查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