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12-06-15):
耐压40V或更高
输出电压可调
电流1A左右
效率要90%以上(比如24V,1A的话,24w,如果效率80%,那损耗功率6w,那电源模块会很烫)
纹波要求不会很高
价格尽量便宜

网友A:
看看是否合适你应用

网友B:
BM2596比较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C:
LM2575, LM2595 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D(2012-12-03):
The LM5575 is an easy to use SIMPLE SWITCHER® buck regulator which allows design engineers to design and optimize a robust power supply using a minimum set of components. Operating with an input voltage range of 6 - 75V, the LM5575 delivers 1.5A of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with an integrated 330mΩ N-Channel MOSFET. The regulator utilizes an Emulated Current Mode architecture which provides inherent line regulation, tight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and ease of loop compensation without the usual limitation of low-duty cycles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mode regulators.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is adjustable from 50kHz to 500kHz to allow optimization of size and efficiency. To reduce EMI, a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pin allows multiple IC’s from the LM(2)557x family to self-synchronize or to synchronize to an external clock. The LM5575 guarantees robustness with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thermal shut-down, and remote shut-down. The device is available in a power enhanced TSSOP-16 package featuring an exposed die attach pad for thermal dissipation. The LM5575 is supported by the full suite of WEBENCH On-Line design tools.

网友E:
推荐BL9641试试看。

网友:
代理西安航天民芯全线产品, 如有兴趣, 请联系 杨生:137-6045-7117 QQ:2627-587500

网友F:
XL7005
5V ~ 70V
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