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多路输出的电路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2-06-15):
我需要3路DC-DC输出,但空间容不下3个独立的DC-DC电路,所以想用一片DC-DC芯片完成3路输出。请各位帮我看一下,下面的电路是否可行?每路的输出电流都小于50mA。

网友A:
不行,交叉调整率非常不好控制。

小电流的话用LDO即可

网友B:
你电流又不大,用3颗料,空间还是有的,
怎么的也比你弄个变压器要小吧

网友B:
SOT23-5的封装,足够了
3颗也是面积很小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答!
我前面有3点没说清楚:
1、供电电压很不稳定,可能会从1V飘到5V,或者从5V再降回1V。
2、各路的电压波动范围在10%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想简单地控制3V输出稳定,其它两路就由它去了。
3、总电流大约只有40~50mA左右,不同的时间,各路的电流会有变化,但每路都不会超过50mA。
我想用最小的工字磁芯自己绕变压器,多留几个抽头,这样大概能少占点地方。按照前面说的要求,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另外,如果输出电压是3V,在输入电压为5V时,BL8505的输出会是怎么样?是否得用Buck-Boost芯片?
还有,这个电路的设计要求上对效率的要求比较高,用LDO则无法满足效率的要求。

楼主:
PT1301和BL8505除了工作频率以外,其它的参数都很接近。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它们有什么手册中没有指出的隐患吗?

网友C:
你不是电池供电吗,那有这么大的变化?
不管怎么变,先升压到5.5V,再LDO降3V和1.8V

网友C:
PT1301和BL8505除了工作频率以外,其它的参数都很接近。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它们有什么手册中没有指出的隐患吗?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这么大的差别,还叫“除了工作频率以外,其它的参数都很接近”?

网友D:
这颗芯片FB反馈电压时多少

网友E:
用LDO作二次稳压输出也行,不过电池供电时,讲究稳压效率.
LZ计算下用什么方案效率最好.

网友B:
我只说,用变压器是不切实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BL8505和PT1301在稳定性和效率方面比较, 哪个比较好?PFM和PWM方式,哪个优点更多?

楼主:
我只说,用变压器是不切实际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切实际?
其实,我的地方真的很小,恨不得把所有的元件都摞起来做3D电路板,所以才想着用变压器的。

楼主:
你不是电池供电吗,那有这么大的变化?
不管怎么变,先升压到5.5V,再LDO降3V和1.8V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我的供电电源不是电池,而是无线供电,电压随供电线圈距离的远近变化有很大的波动。画成电池是简化的表现形式。因为无线供电的接收效率低,感应到的能量很微弱,所以用LDO把5.5V降到3V和1.8V是不可接受的。

楼主:
这颗芯片FB反馈电压时多少
引用 网友D:

PT1301的FB电压是1.25V。

网友B:
不用纠结,找来样品,实际测试下看看效果最合适

网友F:
R3、R4应该是K级电路,M级电路会影响反馈速度,电源会不振荡

网友F:
R3、R4应该是K级电阻,M级电阻会影响反馈速度,电源会振荡,造成输出不稳定

网友G:
变压器是个关键
精度不高的话,那就是问题也不大

网友H(2012-12-03):
如果不需要隔离的话,可以使用TI的带有三路DC/DC的芯片来做。
http://www.ti.com/product/tps6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