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LED的驱动电压

楼主(2012-06-15):
PCB上有一个绿色的LED,用3.3V驱动,3.3V与LED之间串联一个3K的电阻,LED另一端接地
貌似绿色LED必须要3V以上才可以驱动,已经有过验证,接1.8V的时候无论电阻多么小都是星星之光。但是今天量了下,发现绿色LED只有分压1.8V,这个事为什么呢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只有3V绿色LED驱动以后,对电压就没有要求了,只是根据电阻上的分压承担3.3V剩余的电压。
谢谢了先

网友A:
LZ,LED是电流驱动器件,你测量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
红色发光二极管1.7-2.5V
绿色发光二极管2.0-2.4V
黄色发光二极管1.9-2.4V
蓝/白色发光二极管3.0-3.8V

网友B:
具体还要看规格书的,
电压高点 电流大 亮点

网友C:
LED的亮度是受其流过的电流影响的,如果将限流电阻加大必然会使得LED的亮度减小。最近我还发现另一问题,如果将驱动LED的这个支路去掉的话,整个电路的电流就减少了10mA,这也意味着整个电路的功耗也会降下来。

网友D:
已经有过验证,接1.8V的时候无论电阻多么小都是星星之光。但是今天量了下,发现绿色LED只有分压1.8V,这个事为什么呢
******************
这说明你的led正向压降不是1.8v的。
正向压降和流过的电流有关,电流大压降大电流小压降小。
你拿的万用表量它压降1.8v不奇怪,给它供10mA再量看还是不是1.8v。

网友E:
"绿色发光二极管2.0-2.4V"——这是谁告诉你的呀。绿色、蓝色、白色的Vf值基本相同,绿色稍低0.1-0.2v。你用3.3V供绿色LED,在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基本不用限流电阻,或者用个几十欧的电阻足矣……

网友D:
有些小功率的绿色LED Vf值就在2.0-2.4V之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我的理解中,只要大于LED要求的电压,LED导通后就会有电流,然后通过调节电阻的大小控制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LED的亮度。
LED是电流驱动型器件没错,但是前提是电压要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关键是这个问题,给他1.8V绿色LED是不导通的,因为他的导通电压就是3.0V,既然不导通应该就不会存在电流的问题,因为电流基本上为0.
可是为什么给他加上3.3V的电压以后,绿色LED导通,压降就变成了1.8V呢
LED的VI曲线在过了3.0V以后是有斜率的,电流越大电压也就越大,但是电压肯定至少是大于3.3V的啊

网友F:
楼主啊,建议更扎实学习透彻V/I特性,再讲“验证”“关键”“驱动”之类
否则永远也不会“理解”的

网友G:
绿色LED有两种,一种是早期的黄绿的,这种LED压降比较低,2V左右。另一种是后期翠绿色,亮度较高,压降为3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请指教一下,我该如何理解验证关键驱动

网友H:
说明你不懂二极管的VI特性,先好好看书,或者看看器件的规格书,搞清楚原理。
这些是基本知识,还是需要自己去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因为我不是专门做LED的,只是做PCB上的2个指示灯,所以可能在这块比较白,还请指教。LED的VI曲线,在里面找不到1.8V

网友D:
找不到是因为你看的是压降是3伏多的。
给你一个压降是2伏左右的你再看看。

楼主:
可是我用的就是这个3v的二极管,但是量出的导通压降就是1.8v,这个就是我主要困惑的地方

网友F:
看来楼主还会困惑一段时间,甚至一直这样了

网友I:
你们什么牌子的?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直插的3mm和5mm的,贴片的0603,0805,都用过,基本上都是3.3V电源+1K电阻.这时候亮度适中,100-470的电阻就很亮了.
刚测了一下,二极管导通电压2V左右

网友J:
可是我用的就是这个3v的二极管,但是量出的导通压降就是1.8v,这个就是我主要困惑的地方
引用 楼主:

(3.3-1.8)/3K=0.5mA

请问这个电流,能使LED点亮吗?

正向电压是指: LED到达这个电压就会正常发光. 小于正向电压,亮度会很暗甚至你看不见.

LED可以导通,但不一定发光.

网友E:
给0.5mA的电流,现在的LED特别是红色和绿色,就已经很亮了。
楼主的问题,就是给的电流(If)太小,造成LED微微导通,并没有进入到齐纳区域,所以Vf很小。你可以试一下,同一个LED,在加大电流后,保证Vf在3.0以上。

网友F:
以LED做指示之用者,牢记并理解“(3.3-1.8)/3K=0.5mA”这样一个简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现在也是这么干的,就是3.3V加一个2K的电阻,
以前一直用的是红灯,用1.8V点亮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因为要加一个别的颜色的LED。就想当然的加了一个绿色的LED,后来发现,无论电阻做多小绿灯都是星星之光,网上查了下,发现原来绿色的LED必须3.0V以上才可以点亮。就把电压提上去了,绿灯点亮了没有问题,在最后量绿色LED的端电压时,发现只有1.8V。
我的理解是LED本属于电流驱动型器件,只要电压达到。电流越大,亮度越大,那么绿色的LED应该恒定的压降为3.0V,不知道1.8V是怎么回事,主要困惑的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亿光的0603绿色

楼主:
回复 网友J:
再看了下spec,在图上没有1mA以下的流明值,当然这个亮度也就是我们够用的亮度了。如你所说,If比较小,所以压降也会比较小,这个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我用1.8V无论将电阻调到多么的小,绿灯就是那种近似没导通的状态,而导通以后就是1.8V呢

网友K:
绿色LED的端电压到底多少?楼主说的是1.8V。有网友说是3V,其实都没说错,都是对的。
所谓颜色是人眼的直觉,实际用光谱表示才准确,虽说都是绿色的。其实楼主说的1.8V绿色LED和网友说是3V绿色LDE的光谱不相同,所以造成了端电压不同的现象,有一种略黄的绿色LED的确是1.8V的,标准绿色光谱的LED是3V的(比如交通信号灯使用的)。这个可以使用图示仪和光谱仪测出。另外端电压值是对应着LED通过的电流,不同的电流端电压不一样,这个可以参见相应LED的技术参数手册。
至于电流,高亮绿色的1ma时人眼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至于到底有多亮需用色谱仪或照度计测试

网友L:
LED跟普通二极管的VA特性相同,管压降可以认为是常数,具体由材料决定,无法查阅资料时可用5V电源串一个1K电阻去驱动,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结电压,实际应用时要求驱动电压高于LED的结电压,驱动电压与结电压的差值除以需要的工作电流即可获得正确的限流电阻参数。

网友M:
按照楼主的描述,楼主是用的绿色LED实际上不是3v的产品,而楼主非要说是3v的,是不是?

网友K:
哈哈,楼上说对了

楼主:
我再仔细对照spec看下

网友N(2013-06-30):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的就是这个3v的二极管,但是量出的导通压降就是1.8v,这个就是我主要困惑的地方 ...

你的电源不纯,你在led上并上一个104、一个100uF的电容之后再测一下led的电压,应该不会是1.8V的,可能有2.7-2.8V吧,嗯,我在弄usb低压差锂电充电器时发现的,4.2V稳压,用usb充电器是电池电压到达4.2V是就停充了,但是我用笔记本的USB时电池电压居然升到了4.4V,我还以为这个电路不能稳压呢,在笔记本usb上,谁知道输出并联了电容之后电压真的上升了,原来是波纹太大,充电时电池等同于一个大电容,所以电压升高了,吓尿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