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器的速度

楼主(2012-06-15):
大家好:
      我需要用比较器,速度需要到达20K。能实现吗?如果能的话介绍个芯片吧。

网友A:
比较器,速度需要到达20K,要求不算高。

印象里358、393之类可以达到。

网友B:
速度需要到达20K 很低啦, 就是常见的 393, 转换时间才 1.3uS, 轻松应付

网友C:
LM393 / LM331 便宜量又足;

在快一点 : ad8561 , lt1394, lt1016...  7ns~10ns

在快一点:LT1715  4ns

网友D: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E:
20K 的速度不算高,应该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