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调试UCOS时经常硬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15):
rt,昨天学着移植UCOSIII,开始时没成功,用jlink调试时发现总是跳到硬错误,而且点Run和单步调试时是在不同的地方进入硬错误(导致错误的原因好像也不一样,比较多的情况是堆栈不对,导致PC值非法),
而最后检查出来的错误地方远在调试时出错的地方之后(调试时在创建第一个任务时就进硬错误,而查出错的任务此时还没被创建),
感觉应该是和UCOS经常对中断进行一些操作导致的,但也不太明白具体是怎么产生的,
请教前辈们UCOS下用jlink调试经常产生硬错误是什么原因呢?如何避免?

楼主:
顶顶,原本运行正确的程序调试时出的结果也是错的。

网友A: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好像跟 SVC 的中断有关。
cortex-M3 的调试异常方面, 很麻烦, 很不顺手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好像跟你使用ucos关系不大,跟jlink升级后有关

楼主:
4# lcq07 可是不上系统时jlink调试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C(2013-08-05):
怎么没有人解答呢,我也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D(2015-10-1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原本运行正确的程序调试时出的结果也是错的。
环境:UCOS2,stm32f107,swd,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