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 电流问题

楼主(2012-06-15):
第一次用stm32 ,现状要用AD采集外部温度。在手册上面没有找到一般流进AD最大的电流为多少。谁知道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是的,印象里data sheet没有直接说STM32 的AD会吸入多大的电流。
但可以根据 输入阻抗来推算。

网友B:
AD 端口里面的采样保持, 是个电容, 应该考虑阻抗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