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帮我设计一个电源电路

楼主(2012-06-15):
(无正文)

网友A:
也就是5V转4V,上个降压DC-DC就可以了,品牌型号很多,比如SGM6011、TI的等等

网友B:
找降压DC

网友C(2013-01-04):
用低压差稳压块,介绍一款PQ30RV31是1V压差的。输出可调,可达2A电流输出,输入接5V输出直接出4V。

网友D:
可调LDO或DCDC都可以。

网友E:
楼主,倒是你要5V输出还是4V输出??

网友F:
用AMS1117就可以了 输出电压可调 压降不到1V 电流1A左右 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