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模块通信

楼主(2012-06-15):
光模块输出差分信号到FPGA,FPGA接SPI和UART接口

1、SPI和UART直接用IP核么?
2、FPGA输入晶振是48MHz,如何通过PLL升到100MHz?

用的是ACTEL的FPGA,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只要使用的功能有IP就可以使用。
2.这个需要在模块里面设置参数实现。

具体没有用过他的软件,但是大家的功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