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电阻问题

楼主:
在下图中,是一个交流输入信号经四个电阻分别和固定的电压比较。A  B  C  D 四点的电压为何都不一样?如果A B C D T 五点短路,也就是不要输入3K电阻,这种比较器设计和加3K电阻比较器相比,是否要好些?

2011-6-15  (23.35 KB )

网友A(2012-06-15):
你仿真时 看出来 不一样?

楼主:
有3K电阻,A B C D 电压在实际电路中量是不一样.

网友B:
运放也是有输入电流的,流过电阻肯定会有压降。
对于双极型运放相对FET/CMOS运放其电流相对要比后者大,
一般在0.几UA到几十NA左右。所以压降很小。

楼主:
在T点和A B C D点之间不加电阻,对 比较电路 有影响吗?

楼主:
加电阻有几十个UV的压差.

楼主:
错了,几十个MV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