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的比较器二输入同时为0时,输出为

楼主(2012-06-15):
运放做的比较器二输入同时为0时,输出为多少V?两输入同时为运放的最高电源电压时,输出又是多少?我在仿真时,电源电压为5V.同时为0V或5V时,输出为3.85V.

网友A:
Vos不定,电平不定;你拿个真正的比较器也一样,都有Vos。
别整这些没用的,做设计时尽量不避开这些不稳定状态。

网友B:
同意2楼观点,顶一下!

楼主:
实际运放中,输入为0时,输出为0

网友C:
1,这要看具体的运放。
对于理想的运放其输出VOUT=A*(V+—V-)=0
对于实际的运放由于失调原因,V+<>V-,有个差值。
谁大谁小还真不一定。
2,与1相似,但要注意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D:
LZ,
这么搞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