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操作虚拟串口

楼主(2012-06-15):
电脑没有引出com口,现在使用虚拟串口软件虚拟出了4个com口。
分别为:com3、com4、com5、com6.其中com3和com4相连,com5和com6相连。我想做多串口中断数据的接收,DOS下程序接收com3和com5的数据。现在问题就是在于,不知道虚拟串口虚拟出来的地址为多少。若是没有硬件地址,我应该怎么在程序中操作此串口,com3、com4地址是知道的,也可以正常操作,问题在于com5、com6.

楼主:
换了个虚拟串口工具,将互联的串口调整为了COM1,COM2,COM3,COM4,避开了com5的状况,程序我在调试下,可是依旧没找到操作com5的问题啊,望大神们踊跃发言啊。

网友A:
没有用过dos,在lv中对虚拟窗口操作,效果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虚拟串口的使用方法是明白的,就是想获得com5以上的地址。
现在想解决DOS下多串口通讯问题,还在想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