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预祝神9成功,用差分对娱乐一下

楼主(2012-06-15):
下图是最简单的OTA,请定性分析其电压增益的波特图。

用折线近似画个大概模样就行了,转折点可以不说明
当然了,可以假设图中某个节点的所有寄生电容为多大,对地阻抗为多大,这样就用不着用小信号模型来描述了,因为只想要个大概形状。

答题卡附上:

网友A:
太难了,实在不会,这里大多数都是应用工程师(包括我),你应该是搞IC设计的,而且电路基础很好。

楼主:
没有吧,这个大二模电书应该都有说的。

电路的不对称,会导致有零点,其它倒没什么了。

网友B:
这个是“有源负载差分对”,通常仅是个输入级而已。

输出接地,得跨导:

  Gm(S) = gm (1 / (1 + S Cm / gm') + 1) / 2
        = gm (1 + S Cm / (2 gm')) / (1 + S Cm / gm')

输出开路,得开路增益:

  Ad(S) = Gm(S) / (1 / Ro + S CL)
        = gm Ro (1 + S Cm / (2 gm')) / [(1 + S Cm / gm') (1 + S Ro CL)]

注意,通常 Ro CL >> Cm / Gm',所以电压增益主极点是 1 / (Ro CL)

另外,想说明的是:

这和神九无关
  和神经(小信号)有关....

该吃药了!

网友B:
继续明示其结论:

两个极点,一个零点,具体为

ωp1 = 1 / (Ro CL)  (主极点)

ωp2 = gm' / Cm

ωz = 2 gm' / Cm

楼主:
额,这个。。。金枪不倒丸倒可以吃一颗:funk:

网友B:
闭门自娱自乐可以,出来唬人就不好了....

MOSFET那几个参数的基本取值范围应该是个常识。

楼主:
唬人倒不至于,就是唬人也得弄点略微高级那么一点点电路吧,弄个教科书上的来唬人极度不现实。比如电流镜,唬人也不至于拿课本上电路出来,得拿个变种电路:

灵敏度分析,失真度分析,自偏置技术分析,温度相关性分析,瞬态特性分析,稳定性分析,动态范围分析。。。。随便找个也比分析两极点强吧

这几个电路都是正确的电流元电路。谢谢大家! 但本大师依然不相信徐大能看得懂。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上面这些可能太简单了,换个有新意点的,如下图,图中5个方框把电路分成5大部分。
问题:中间那个方框中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忘了说明了,这是个LDO,图中VB表示偏置电压。

中间方框的作用就是,没有用! 谢谢大家! 没有也依然是LDO。再次感谢大家!
徐大连Vb表示偏执电压都懂。谢谢大家!看来肯定是看了不少书。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C:
曲高和寡 阳春白雪

零极点 稳定性分析,哪本书有讲啊,我的模电教材上没有啊

网友D:
确实和神经有关

网友A:
中国模拟IC设计确实很落后,如果这个坛子里大部分达到楼主这水平,那IC就有竞争力了。

网友E:
这些曲高寡合的微电子 版上搞的人甚少 多少人不感兴趣  HWM也可以把电磁场那一套偏微分描述的麦克斯韦方程, 什么数学物理方程贴上来, 估计版上能搞懂的更少。

版上多数是应用工程师,楼主可以讲一些芯片使用的值得注意的地方。 比如,我曾把一个用于xDSL的低噪声高速运放用于非50欧姆的情况,但非常糟糕,即便输入短路噪声也很大,很奇怪,不知道IC工程师怎么设计的,好像不能简单视为一个一般的运放看待。

后来用场效应管自己设计了个电路,解决了问题。我发现,搞了这么多年电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晶体管设计放大电路。

楼主:
楼上,我座位附近有个60几岁的老员工(喜欢技术,不愿退休),一天到晚在那津津有味地研究 US patent,研究透了就说给我们听--我们跟听天书似的,你说他水平高不高?说的东西没人听的懂,当然高了。
不过,可惜的是,此人没有能拿的出手的patent--他申请的那几个都是在外国佬的基础上小修小改而成的。
能研究透别人一千个idea,自己却一个idea也提不出来,悲呼?
你看9楼那个港科大MOK教授提出的频率补偿原理,精妙绝伦!人家那模电水平绝对世界一流。

这个帖子用大二模电知识可以解决了,把M2,M1用戴维南等效成一电阻和一电压,分压,搞定,得主极点为:

gmp:P管跨导;
CL:输出端等效电容;
Cx:M3管栅极等效电容;
roN:N管输出阻抗;
roP:P管输出阻抗。

你的这个主导极点分明有Cm1决定,你这个Wp1连个Cm都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F:
小白,九楼那电路真没有看懂,第四个框图用镜像把信号返回去,然后呢?第三个框果断不懂。求解释。@xukun977

网友G:
教科书上的电路也拿来了。
一眼就可以看出主极点W1=1/[(ROP//RON)*CL]

网友G:
另外三楼的图是错的。
照搬别人的结论的时候也要有个对应的关系,以免误导他人。
按5L的结论很明显WP1<WP2<WZ3,

楼主:
我倒,5点多钟就起来研究电路了。。。。

大众娱乐么,肯定要拿众所周知的东东玩了。

我在3楼已经说了,由于未给出任何数值,实际情形要具体判断:微电子中,一般电流数微安(老外早搞到纳安了,而且电源电压也搞到0.5V了),M3管相对于输出是电阻,但M3栅极电容至少包括6个电容,还包括CGD(M4),考虑米勒效应,再考虑实际中P管尺寸较N管大,所以两个极点拉布开,这样一来,你上来就根据极点分离理论推出的--一个节点对应一个极点这么个危险结论。就算极点分离开了,根据14楼的主极点表达式,还得进一步化简省略才能得到你说的“一眼就看出来了”的表达式。

倘若精确分析到百兆范围,这个电路包括5个极点,5个零点,若只考虑GBW外几十倍频,则包括3个极点2个零点,所以尽管上面分析得到电路总体表现出“一阶”的特性,实际上在GBW处相位不是-90度左右,而是-100多度以上。

15楼:站内短信聊,在这里聊,N多粉丝会攻击我。。。。。

网友B:
N多粉丝会攻击我。。。。。

引用 网友E:

确实该吃药了!

楼主:
论坛要的是人气,对“高级会员”会有额外的特殊照顾,于是高级会员可以口无遮拦。

事情起因:

俺在下面的这个帖子里争论了两句: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不想引起不满,于是俺就就得天天吃药了。

文艺工作者提倡德艺双馨,技术人员同样如此,所以俺要做到骂不还口。

从前至今,俺对你没有任何一句粗口,所以请不要苦苦相逼,请好自为之,见好就收。

如果控制不了情绪,说了极其难听的,后果无非是删除ID,但阁下面子也将受损,两败俱伤,何苦来着?
道不同,不相与谋,互不回复对方的帖子就是了。

网友B:
苦口良药....

但不强求,所以用“该”字。

楼主:
一来你年纪较大,所以我退避三舍;二来你和蚂蚁也不陌生,而蚂蚁前段时间又送了我两本书,不看僧面看佛面。。。。。。

所以我很克制。

网友B:
“闭门自娱自乐可以,出来唬人就不好了....”

我想这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另外,别以为知道几本洋人的书名,或会几个洋文就可以出来“唬人”的。实在太小看此坛了。

建议以后出来“忽悠”也得搞得滴水不漏才好。

楼主:
CMG斑竹对两派的特点做了全面总结,个人感觉很好,特转帖过来:

  由于工作关系,既接触大量的客户工程师(暂称为工程派),又接触很多老师(暂称为学院派)。

  学院派感觉自己是阳春白雪,总想教育别人(工作使然,莫怪),工程派普遍认为学院派是花拳绣腿、脱离实际(这也是实际情况)。

  所以有时候很搞笑,老板要提升企业档次就请大学教授做顾问,结果顾问和工程师互不对眼。

  有时候接到他们顾问的电话问的问题让你哭笑不得,确实很多大学教授是脱离实际的,建立的模型是理想的,听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某著名博士在深圳某著名的电源公司讲解环路设计,工程师就拿了一个实际的电源让其计算,按其计算值放上去电源震荡,此时过来一个老工程师改了几个参数就OK了,结果此人离开了深圳。
  并不是说他的模型不好,而是很多实际的参数没考虑进去,严重影响其分析结果。
  当然也有很多老师既在公司做过多年实际的设计,也做教授,这就是高手了。
  所以希望教授多放下架子到企业去做做实际设计,工程师也多学习一下理论知识,能有机结合的才是高手。

学院派,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研究所谓的“理论”,而且还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谢谢大家!在中国,确实学院派与混纺持没有区别。再...
虽然GMC的话,没有任何可信度。谢谢大家! 但学院派是靠,写“论文”,维持生存的。再次感谢大家! 理念不同,不相为谋。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论坛要的是人气,对“高级会员”会有额外的特殊照顾,于是高级会员可以口无遮拦。

事情起因:

俺在下面的这个帖子里争论了两句: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不想引起不满,于是俺就就得天天吃 ...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我说一上来HWM怎么就说‘神经’啥的,因为论坛的局限性,只见文字,不见表情;我姑且善意地认为那是一种幽默说辞,再甚者,就当那幽默是‘黑色的’。

原来那神经一词,不是幽默,而是凛然范儿的。实在不解,小沈阳也问“这是为什么呢?”

不就是讨论,甚至是争论问题,这咋还整急眼了呢

如果有些深度的问题,就是唬人;那pengjianxue,lymex等等也是在唬人。
那完蛋了,只有‘高手给我份儿中文版的手册’这种不唬人的问题,横行论坛了,而且不止是这问题,提的诚恳,真诚,而且一脸的虔诚,膜拜范儿,多讨‘高手’们喜欢。

要说xukun这个问题算是‘唬人’级别的,那个“压控电流源”“V-I转换”之类的OPA震荡的问题,应该是so easy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看到不下两个菜鸟问过此类问题,依然没有‘科学的解释’,难道高手在民间?也不对啊,在21ic上?这也不对!纠结~~

还有‘学院派’和‘工程派’,这样分是不对的,因为牛X点的工程派也是上过大学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牛X的工程派,他是可以兼职学院派的,那么反之则不行;

看看那些个世界级牛X的工程师(算是科学家)一定是理论极高的。

所以,我认为楼主的问题一点都不是唬人,而且方向性很正确,因为大部分工程师都不会(因为那些个老师的讲授脱离了物理世界)。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套路。当你没有进入的时候,觉的很高深和神秘,当你进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基础性的东西。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套路。当你没有进入的时候,觉的很高深和神秘,当你进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基础性的东西。
引用 网友H:

支持!
板上多数是应用工程师,很少涉及微电子,感到陌生罢了。就像HWM写那些电磁场方程一样,多数人不熟。 但HWM用电磁场理论来解释一些电路的问题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趋肤效应,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等等。

网友E:
原来如此,我说一上来HWM怎么就说‘神经’啥的,因为论坛的局限性,只见文字,不见表情;我姑且善意地认为那是一种幽默说辞,再甚者,就当那幽默是‘黑色的’。

原来那神经一词,不是幽默,而是凛然范儿的。实在不 ...
引用 网友A:

pengjianxue,lymex的帖子看懂的人很多吧,lz的帖子大家都很陌生吧。怎能相提并论。
HWM让我为之一惊的不是他那些复杂的公式,而是上次有一贴,他直接用数尖峰法从波形看出了几次谐波。我觉得他并不是只会写公式而是有很强的物理直观。
还有大蚂蚁,他在lz的一个帖子中,对相平面图的怎么生成,了然于心,颇为佩服。

不过,lz还没让我有为之眼前一亮的帖子。

楼主:
pengjianxue,lymex的帖子看懂的人很多吧,lz的帖子大家都很陌生吧。怎能相提并论。
HWM让我为之一惊的不是他那些复杂的公式,而是上次有一贴,他直接用数尖峰法从波形看出了几次谐波。我觉得他并不是只会写公式而是 ...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你的帖子总能心情爽朗:lol

“7除以2",打一成语?

公布答案: 三室一厅

:lol :victory:

网友E:
回复 网友E:
[local]HWM提醒你[/local]

楼主:
嘎嘎,多谢提醒,不过,俺不吃药也没问题,就怕有人吃了药业硬不起来了,啊,哈哈:lol:lol

网友A:
我完全不赞同‘应用工程师看不懂楼主的微电子领域电路是应该的’这样的理念,除非你不想成为顶级的应用工程师,你看看TI,ADI那些资深应用工程师,他们要是不懂基础电路,能达到那水平吗?

我就是个应用级别的工程师,几年的工作让我看到自己的瓶颈就是看不懂基础电路;之所以这么说,前段时间这个论坛有人贴了《Analog Circuits World Class Designs》这么个PDF,如果那些说‘楼主的那一系列微电子电路’还不够让您感到‘眼前一亮’ 的话,那下面这个电路,你一定都嗤之以鼻!

因为连lymex那种为微电流测试都‘轻松看懂’的人们,这么个‘简单的’Current Sink对于你们一定都是不屑一顾的。

那么拿起你的铅笔和草稿纸,把这个电路的环路参数写出来。

如果你能或者不能,你不都得靠‘看懂楼主的微电子电路’的能力吗?

那么认为楼主的电路都仅仅是不够闪亮的小儿科的话,那我请问你们,你们是否问过自己“我真的懂了吗?”

所以,保持一些科学精神,不要不小心陷入‘以为自己真的懂了’的幻觉中。

如果OPA电压跟随器稳定,那么这个用MOS缓冲跟随后,依然稳定。国外博士们的做法,很可能是错误的。但结论基本是正确的。再次感谢大家!
简单的说就是,谢谢大家!
这个电路没有国外的博士们认为的那么复杂。谢谢大家! 本大师非常清楚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但他们的方法,可以说正确,但这个电路确实本质稳...

网友A:
哦,对了,xukun,我是机械电子专业的,披着电路工程师的马甲,很心虚,你能不能推荐一本关于基础电路模型分析方面,很深刻的书。我发现我要是看不懂这东西,很多应用电路都无法弄懂,比如不能让人们眼前一亮的buck等开关电源电路。我甚至怀疑,这里面有没人理解decouple电容的含义。

网友A:
pengjianxue,lymex的帖子看懂的人很多吧,lz的帖子大家都很陌生吧。怎能相提并论。
HWM让我为之一惊的不是他那些复杂的公式,而是上次有一贴,他直接用数尖峰法从波形看出了几次谐波。我觉得他并不是只会写公式而是 ...
引用 网友E:

说句玩笑话,我能通过数自己的脉搏知道自己的每分钟心跳;但老中医就能晓得肚子里怀的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不服不行,这就是本事。美国人就不行。

网友A:
想起一个有趣的事情,几天前我用agilent的34401六位半多用表,测量一个1kOhm的电阻的rms电压,结果有8mVrms之多,很是奇怪~~

能轻松看懂lymex微电流测量电路的应用工程师,一定对那个电路的noise budget了如指掌,我也略懂,所以觉得测量结果很是奇怪。

楼主:
我倒,哥们你这是想害死我啊,这几个人围攻我就是因为我给几位网友推荐了英文书,于是攻击我崇洋媚外,你还要我推荐?

网友A:
来吧,讨论我的问题吧,把那些个相互攻击当作调侃,娱乐;退休年龄推迟了,咱都得干到死,路还很长。

又想到个问题,那天我用34401测量mVDC,俩表笔短路结果是稳定的0mVDC,开路则嗷嗷大,我以前都想当然认为就是那样,从未想过为什么。

所以,未解的问题越来越多,很苦闷。

网友E:
嘎嘎,多谢提醒,不过,俺不吃药也没问题,就怕有人吃了药业硬不起来了,啊,哈哈:lol:lol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真的该吃药了,注意还不要停!

网友E:
我完全不赞同‘应用工程师看不懂楼主的微电子领域电路是应该的’这样的理念,除非你不想成为顶级的应用工程师,你看看TI,ADI那些资深应用工程师,他们要是不懂基础电路,能达到那水平吗?

我就是个应用级别的工程 ...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个最基本的电流源电路,4-20mA仪表中最常用的,IL=Vin/Rsense. 你还想要什么公式?考虑环路的响应、稳定不震荡以及器件的选型? 我曾经干过几年的仪表设计,暂没必要发现有那么考虑的必要。 我是学自动化的,自以为还是学懂了。我自信我看的书,我的反思比多数工程师要多一些。

lz比起一般工程师还是要强一些,不过,拿着武林秘籍看得是一知半解,还到处卖弄,到处引得口舌之争。

你要崇拜他,那是你的自由。

楼主:
来吧,讨论我的问题吧,把那些个相互攻击当作调侃,娱乐;退休年龄推迟了,咱都得干到死,路还很长。

又想到个问题,那天我用34401测量mVDC,俩表笔短路结果是稳定的0mVDC,开路则嗷嗷大,我以前都想当然认为就是 ...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吧,不理它了,其实那家伙自己也承认了,它根本不怎么懂电路,在学校学点皮毛,还在这指手画脚、吆五喝六的、自讨没趣。

网友E:
来吧,讨论我的问题吧,把那些个相互攻击当作调侃,娱乐;退休年龄推迟了,咱都得干到死,路还很长。

又想到个问题,那天我用34401测量mVDC,俩表笔短路结果是稳定的0mVDC,开路则嗷嗷大,我以前都想当然认为就是 ...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过六位半的万用表,居然连这个不了解,实在是意外。

高阻是噪声大,常温下,电阻上的噪声约为0.13√R√Δf,单位nV R为电阻大小,Δf为信号带宽,比如1k欧的电阻,算噪声带宽100Hz的话(这个跟万用表测量速度有关或时间常数有关),噪声约为42nVrms。
但你为什么测出8mVrms? 答案明天再揭晓。

楼主: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1kΩ  100Hz  --->42uVrms

网友E: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1kΩ  100Hz  --->42uVrms
引用 网友E:

那uV写成nV,看你幸灾乐祸的,你就这点儿本事了
0.13√R√Δf nVrms =0.13*33*10 nVrms =42nVrms

楼主:
呵呵,改正蛮快蛮利索的

还是别记那个公式了,容易弄错的,1kΩ  (100Hz,10KHz ) --->4nVrms/Hz^1/2,这个更简单易记。

这个不是写不写错的事,说明你头脑中根本没有数量级的概念,当你写出42uV时就该意识到计算出问题了,一般来说,42是个很“大”的量了。

仿个简单的电流镜,让你看看噪声是什么数量级的。

网友E:
这个不是写不写错的事,说明你头脑中根本没有数量级的概念,当你写出42uV时就该意识到计算 ...
引用 网友E:

大帽子盖的真结实。

这两年我别的没干,就干这个,不是你这种仿真,而是实际做电路、做算法,经常实验测试,实验室、野外。

没数量级的概念,真是搞笑。

.......(算了,还是低调些)

不过,这种电阻热噪声暂时还不是主要问题,低频下,各种千奇百怪的噪声和现象,你估计没有见到过。

网友E:
当你写出42uV时就该意识到计算出问题了,一般来说,42是个很“大”的量了。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uV是个很大的量吧。

刚才想突出热噪声很小,但GavinZ测出的是mV的信号。想着mV,对比着就写成uV了。

楼主:
行行行,你牛X行了吧,你是这个论坛的老大行了吧,你技术实力在本坛首屈一指行了吧,中国将来的电子行业领军人物是你行了吧
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

网友A:
[fly]看到你们这样搞基:curse: ,我有点受不鸟:Q ,对这论坛都没性欲了。[/fly]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个最基本的电流源电路,4-20mA仪表中最常用的,. 你还想要什么公式?考虑环路的响应、稳定不震荡以及器件的选型? 我曾经干过几年的仪表设计,暂没必要发现有那么考虑的必要。 我是学自动化 ...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确是基本电路,你的‘IL=Vin/Rsense’也很‘基本’。下面是原书通过一种叫做‘the method of open-circuit time constants’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参数,这种方法我不会。

这是建模,红色是我修改的。

你有什么想法,还是觉得这是‘唬人(跟装逼是同义词)’的做法么?
光知道what to do有鸟用!得知道how to do才行,是吧

一堆的人在谈论环路稳定性,知道要解决环路补偿问题,但是H.O.W???

工程师又不是搞科普小知识的,得实现它。

楼主:
国内模电论坛皆名存实亡,只适合娱乐起哄玩玩而已,这是基本事实。
我花了不少时间,通过多种方式,想组建一个实用的模拟学习场所:众人一起出力,每个人把自己每天所学到的知识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写出来(学术论文大多晦涩),发在坛上,内容由浅到深,由模块到系统,依靠群力,势必能研究又深进步又快,每个人都能受益,这样总比一个人琢磨强。

实践表明:这种想法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根本不能实现。

1,很多人都想不劳而获,等着别人贡献研究心得,自己却一分力都不出。

2,本以为不同研究方向的人共同切磋,会大有裨益,不想事实却截然相反,比如我在这里遇到的是两年碰到的第四个学自控的,由于其主要关注系统这么个较大的层面上来把我,并不是很关注细节,所以它们做电路的话,无一例外的是跟凤姐一样,自信心空前爆棚,总是以为这也简单那也简单,总是以为自己的能力比做模块的强。
我跟A君争吵了两三天,话题是传递函数与负载关系,学自控的人是不考虑负载效应的,于是他说:负载与增益无关,俺就不理解了,就是一个最简单共射放大器吧,负载是1欧姆和负载1K欧姆的增益肯定不同了,怎会一样?

我跟B君是同事,问题研讨会上,此人总爱叫嚣:这个问题简单,怎么怎么就行了,又是如何如何简单。有次出方案,说所设计的OTA指标如下: 电源电压-+0.9V,总电流<=200uA,f-3dB>=80MHz,AV>=85dB,输入参考热噪声电压小于5nV...输入参考flicker噪声小于50nV,失调电压小于0.2mV。。。。。
心想:尼玛,用现有架构你能调出来我这个月工资不领了。

3,庄子所说的熙熙攘攘,在论坛上同样适用。尤其是高手,没有足够的金钱利益驱动,绝不肯贡献独门绝技的。而学术一旦与金钱利益挂钩,就变味了。

4,几乎每个论坛都会有若干个元老把持,这些人的声音,代表整个论坛的声音,如果元老不支持就废了,而关键问题是:由于元老水平高,境界已出神入化了,所以不论你谈论什么观点,他都认为那是小儿科,不屑一顾的。

5,不少中等水平会员,一般是眼高手低,他一看电路是看过的,立马说:额,这个简单,俺以前学过了。实际上,再简单的问题往深了钻,都会变的不简单。

6,由于以上原因,高手大多不愿出手,导致就算了话题也没办法往深处讨论,讨论的结果往往是“往回缩”,说着说着把问题简化到教科书上的理想模型上去了。那在这费时间讨论还不如会见看课本算了。。。

网友A:
看你做过六位半的万用表,居然连这个不了解,实在是意外。

高阻是噪声大,常温下,电阻上的噪声约为0.13√R√Δf,单位nV R为电阻大小,Δf为信号带宽,比如1k欧的电阻,算噪声带宽100Hz的话(这个跟万用表测量 ...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六位半,你也晓得,谢谢。
你也知道很多工程师并不知道很多细节,但居然完成了工作。我当时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做了3个月,根本就不懂更多细节,所以我现在很心虚。

今天到了,我特别期待跟别人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是的,这确是基本电路,你的‘IL=Vin/Rsense’也很‘基本’。下面是原书通过一种叫做‘the method of open-circuit time constants’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参数,这种方法我不会。

这是建模,红色是我修改的。

...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实用模拟电路设计》中有详细探讨------额,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又推荐英文书了,我又崇洋媚外了。。。。

实际上,这本书只有一个知识点说的最好:根据时间常数法估算3dB.但这是不完整的,因为实际系统的稳定性,跟次极点息息相关,而用米勒原理估算次极点是失败的。加之实际系统往往有零点,导致这种方法再次受挫。总而言之,需要改进,有人已经解决了(哈哈,就不推荐了,俺不能二次崇洋媚外)

网友E:
是的,这确是基本电路,你的‘IL=Vin/Rsense’也很‘基本’。下面是原书通过一种叫做‘the method of open-circuit time constants’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参数,这种方法我不会。

这是建模,红色是我修改的。

...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是学自动化的,这我最清楚了。 模拟书上也介绍了一些补偿的方法,千奇百怪的方法,如果懂自控原理的话,就很能明白了。 不过,我搞了几年仪表,没有遇到4-20mA电流源振荡的问题。 4-20mA电流源是近乎直流的信号,很好办。 但我知道设计总可能会存在不稳定的问题,我在器件选择、电路设计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裕度,不会搞走钢丝那种事。 这是我设计的习惯。
简单的说一个例子,比如根据理论,采集需要1ksps的采样率的ADC,但我一般至少会选择10ksps甚至1Msps的ADC,在位数上选型也一样,充分的有裕度和余量,避免遇到临界的情况,我知道到那时候解决起来比较麻烦。 虽然成本会高些。 但我又尽量避免从事成本竞争激烈的行业,这样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用好器件设计好产品,省事省心。 所以,我不做以前的仪表设计了。

设计如此,人生亦如此。

网友A:
我又忍不住对英文书的观点提出讽刺,中文的电路书难道不是英文书生出来的吗?把NBA说成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能在民族文化自豪感上找到G点吗?

我找了下,原版是《Intuitive Analog Circuit Design》我不信任翻译过来的,怕看了会真气紊乱,受不鸟。

网友E:
国内模电论坛皆名存实亡,只适合娱乐起哄玩玩而已,这是基本事实。
我花了不少时间,通过多种方式,想组建一个实用的模拟学习场所:众人一起出力,每个人把自己每天所学到的知识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写出来(学术论 ...
引用 网友E:

对论坛算看得比较透,这不错。

对于A君,B君,你不必拿他们来打击学自控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所谓的专业人士大多数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根本没有思想和理解力,只不过当成吃饭的工具而已。 没有思想的工匠而已。 说自控不考虑负载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理解自控,只是学会画框图而已。而且不能从框图到实际,也不能从实际到框图。具体的不谈了。

网友A:
国内模电论坛皆名存实亡,只适合娱乐起哄玩玩而已,这是基本事实。
我是10年注册这个论坛的,那时候刚开始学模拟电路,也不算电路,就是如何使用运放,发现21ic算是我知道的最好的了,挺无奈的,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花了不少时间,通过多种方式,想组建一个实用的模拟学习场所:众人一起出力,每个人把自己每天所学到的知识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写出来(学术论文大多晦涩),发在坛上,内容由浅到深,由模块到系统,依靠群力,势必能研究又深进步又快,每个人都能受益,这样总比一个人琢磨强。

实践表明:这种想法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根本不能实现。

1,很多人都想不劳而获,等着别人贡献研究心得,自己却一分力都不出。
这是事实,网络吸血鬼是大多数,想想我们下载的时候,不都在限制上传速率么。
2,本以为不同研究方向的人共同切磋,会大有裨益,不想事实却截然相反,比如我在这里遇到的是两年碰到的第四个学自控的,由于其主要关注系统这么个较大的层面上来把我,并不是很关注细节,所以它们做电路的话,无一例外的是跟凤姐一样,自信心空前爆棚,总是以为这也简单那也简单,总是以为自己的能力比做模块的强。
我跟A君争吵了两三天,话题是传递函数与负载关系,学自控的人是不考虑负载效应的,于是他说:负载与增益无关,俺就不理解了,就是一个最简单共射放大器吧,负载是1欧姆和负载1K欧姆的增益肯定不同了,怎会一样?
我认为一定是有关的,我是这么想的,假设输出级是电压源(除了这个还有电流源,还有别的么),如果它有内阻抗,那么一定有负载效应,所以传递函数一定与负载有关。
我跟B君是同事,问题研讨会上,此人总爱叫嚣:这个问题简单,怎么怎么就行了,又是如何如何简单。有次出方案,说所设计的OTA指标如下: 电源电压-+0.9V,总电流<=200uA,f-3dB>=80MHz,AV>=85dB,输入参考热噪声电压小于5nV...输入参考flicker噪声小于50nV,失调电压小于0.2mV。。。。。
心想:尼玛,用现有架构你能调出来我这个月工资不领了。
是不是落了/√Hz  ?
3,庄子所说的熙熙攘攘,在论坛上同样适用。尤其是高手,没有足够的金钱利益驱动,绝不肯贡献独门绝技的。而学术一旦与金钱利益挂钩,就变味了。
这个不是中国人才这么干,老外也可能这么干,无私的人很少,无私在我看来是泯灭人性的,这个论坛里的lymex,maychang就是在‘没人性’地赠与他们的知识。

4,几乎每个论坛都会有若干个元老把持,这些人的声音,代表整个论坛的声音,如果元老不支持就废了,而关键问题是:由于元老水平高,境界已出神入化了,所以不论你谈论什么观点,他都认为那是小儿科,不屑一顾的。
这个叫‘学霸’,本质上是媚权。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剥夺其权利’,比如没有版主身份,因为很难想象,一个裁判员直接参与到球赛输赢,太荒唐了;要是从根本上解决,方法和解决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一样——提高民众素质;如果不提高民众素质,一样会产生个人崇拜,也就是粉丝,绝大多数粉丝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质疑精神,他们相信品牌,相信身份(比如版主身份),品牌里也可能有三聚氰胺(他们的帖子也会犯错,我见过)。

5,不少中等水平会员,一般是眼高手低,他一看电路是看过的,立马说:额,这个简单,俺以前学过了。实际上,再简单的问题往深了钻,都会变的不简单。
在咱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算是中等,就是事实上的初级,只不过是矮子里选高个儿。
经常说‘这个简单’的话的工程师,很适合中国文化和国情,他们正在当领导的路上。
领导都是意识流派的,口活儿好,不用手;工程师不行,得两手抓,还得硬。
6,由于以上原因,高手大多不愿出手,导致就算了话题也没办法往深处讨论,讨论的结果往往是“往回缩”,说着说着把问题简化到教科书上的理想模型上去了。那在这费时间讨论还不如会见看课本算了。。。

网友H:
GavinZ对自控理论太执着了。
其实玩多了就会明白自动理论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实际应用中推几十页的公式是混弄人的。
一般的模型(比如那个恒流源)根本不需要推公式,画出基本的控制框图,大概知道几个关键点,想象下bode图 就行了。
而复杂模型和理论研究,几十页P问题都说明不了。天天在那里做仿真的人永远做不好自动化。
仿真更多的用来证明这个模型是否可以收敛,如果是可以收敛的,参数问题就是工程里实际去调试。

网友A:
那为什么在论坛上那个恒流源问题,震荡了后,大家都说零极点的位置啊,把那个电阻换个什么值,把那个电容换个什么值什么的,我觉得我不是迷恋理论,我是在想,是不是有个可信的方法指引我们调试的方向。

现在有仿真软件,复杂网络的计算是个艰苦的工程,软件可以帮我们,前提是怎么着也得懂点基础理论知识,不然软件的结果也不可信了,那调试的时候不是很痛苦么

凌力尔特的一个开关电源控制器手册上写着完整的环路参数推导计算,我个人忍不住崇拜这样的做法。

所以对于上面的那个电流源,我觉得也应该按照那样的方法从计算开始,设计结果才是可控的,要不然因为自己运气好,弄个东西出来,那岂不是还是不可复制么

网友A:
对论坛算看得比较透,这不错。

对于A君,B君,你不必拿他们来打击学自控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所谓的专业人士大多数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根本没有思想和理解力,只不过当成吃饭的工具而已。 没有思想的工匠而已。  ...
引用 网友E:

你今天什么时候谈谈你对我那个1kOhm电阻的rms测量现象的想法啊?
表笔是原配的,34401交流但输入阻抗是1MOhm//**pF

网友A:
再谈谈我按照我的‘理论指导实践’理念对那个所谓简单恒流源的解释。假设multisim 12里对opa和mosfet的pspice model 100% match物理器件(这不可能,但方向是对的,至少我**这么看) 这是电路的波特图:

这两个有源器件是按照《Analog Circuits World Class Designs》选定的,从bode上看,相位余量17degree,这按照通用准则的45degree at least判定,余量不够。这还是运气好的,起码余量>0degree了,它很可能不震荡;但overshoot与相位余量的关系,我至今不清楚。

下面是它的step response

再下面是经过补偿的,overshoot is NONE

网友H:
刚发现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神秘很深奥,当你用熟练的之后也就是这么回事情。

网友A:
哦,也就是说论坛上有很多菜鸟吸血鬼和高手,所以在恒流源震荡那个问题上,很多高手不是不懂,只是如xukun所说的那样,因为是靠那手活儿吃饭的,说开了不好,仅‘点到即止’,或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理解理解,我要不是这几周失业在家,我也做不到蛋疼地在这儿学习技术。

网友H:
要认清bbs作用.bbs能点出问题的关键就是一个成功的bbs.
没几个人会闲着没事写几千字的解答,并不是他不愿意你告诉你答案,所以只能告诉你大概的关键点.

本大师的教导。谢谢大家! 通常都是成千上万字的。 这就是大师的作为。说不出来什么的,都是因为其他压根不懂。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一般来说,BBS不是功能单一的“课外答疑”场所(尽管这个板块确实如此),就算是答疑也不应该是教科书答疑,因为这儿定位是“电子工程师论坛”。否则论坛就没有人气了。
BBS能吸引人的地方是要含金量很高的宣讲知识的帖子,现实情况是这样的帖子很稀罕,于是论坛为弥补此不足,为吸引人气,有实力大网站就搞“送奖品”活动。
当然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大背景是模拟电路正在衰落(尽管不会被数字电路取代),世界上除了那几家大公司外,在高校的真正的模拟电路研究团队也就屈指可数那么几个,下图是欧洲的sansen(前排左一)团队:

网友A:
要认清bbs作用.bbs能点出问题的关键就是一个成功的bbs.
没几个人会闲着没事写几千字的解答,并不是他不愿意你告诉你答案,所以只能告诉你大概的关键点. ...
引用 网友H:

几千字不至于这么多。
只是我实在没看到电流源震荡那个关键点在哪,满帖子都是环路补偿,这就是关键点么?问题是我这个菜鸟也知道,那这个关键点对于我一点用都没有,同样,对别的菜鸟也毫无用处。我的问题前面已经提了,我知道what to do,但是how to do?
所以,我有理由质疑,要么就是不知道how to do(或者知道一点儿,我见过一些电源工程师**type I II III补偿,但是how to do?),要么就是深藏不露。

网友H:
环路就是关键点,不要奢求别人跟你解释什么是环路。
如果你还要继续问,那么就问环路的具体问题,这个就需要提问者自己先了解环路的基本知识后,自然就会有人解答。

网友E(2012-07-17):
几千字不至于这么多。
只是我实在没看到电流源震荡那个关键点在哪,满帖子都是环路补偿,这就是关键点么?问题是我这个菜鸟也知道,那这个关键点对于我一点用都没有,同样,对别的菜鸟也毫无用处。我的问题前面已经 ...
引用 网友A:

忘了回复了,原因是:内部噪声不是主要问题,而是高阻抗输入低频情况下,外部噪声是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