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470 - 5.0V 电压偏高

楼主(2012-06-15):
图中的 22PF(22PF是用20pf代替的,30p的也试过)和0.22uf和2.2uf(数据手册中提供的是TDK C3216JB1H105M 1uf)得用什么型号

20pf,0.22uf,2.2uf都是用普通的0805瓷片电容

问题是目前焊上以后电压为 8.22V
把604K-1%换成200K后电压为 4.99V(有时候会变成4.97V)
但是这个跟数据手册完全不符合啊?
怎么回事??

网友A:
C3216JB1H105M
是1206 JB温度特性(+/-10%) 50V1uF陶瓷电容

网友A:
22uF电容你是不是用了电解?

楼主:
谢谢楼上,不是电解是瓷片,
带上负载就是5.03V了

网友B:
方便的话把你的原理图跟LAYOUT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