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微安级电流转化为电压信号再放大到伏级电压电路

楼主(2012-06-15):
(无正文)

网友A:
I/V转换电路

网友B(2013-01-06):
刚做好了一批。IV转换还是不错的

有哪些IV转换电路啊?详细说说吧?

网友B:
精度在1%左右,但0.1%目前达不到。我做的是1μA到7.07V,都是交流的。几个技术关键点:1,IV转换电路的电阻的选择;2、二级放大倍数尽量小;3、二级放大之间加上滤波电路;4、电源去耦很关键。

网友C:
带宽要多少?带宽要求宽则困难,窄带容易。

网友D:
还是Maychang前辈比较牛,一说就说到重点,晚辈佩服

网友D:
带宽如果宽,电阻的热噪声,运放的电压噪声,电流噪声随之增大。

网友E(2013-02-27):
引用 网友D:
带宽如果宽,电阻的热噪声,运放的电压噪声,电流噪声随之增大。

越关注微小的东西能构成影响的因素就越多,大侠考虑得周全。。。。。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精度在1%左右,但0.1%目前达不到。我做的是1μA到7.07V,都是交流的。几个技术关键点:1,IV转换电路的电阻 ...

感觉没说到点子上。

网友G:
这个问题经常讨论,哪位前辈给发个完整的原理图上来。先谢啦

网友H(2013-04-25):
那要是直流信号呢

网友I:
有没有解决方案啊

网友J:
限制信号测量能力的4个因素:
1,信号频率,过高,器件响应跟不上
2,测量带宽(相对于测量数据的刷新速度),过宽,噪声抑制不干净,测量数据跳动大
3,信号幅度,过弱,信噪比过小,测量数据跳动大
4,信号源内阻抗和输入阻抗均大,输入吸收噪声大,测量数据跳动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选个好的运放,直接搞定,不过还是要考虑带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