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12-06-15):
初学模拟电路,想搞个收音机,自己设计了个但是不知道是否合适,最后的那个负载喇叭是1W8欧姆的。
最后那个喇叭和C2的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看网上有人说直接算时间常数T=RC就可以了,还有的说是T=RC*ln((E-V)/E),请问正确的计算方法是哪个?
还有这个电路用的电源是3V的,总感觉功率不够,驱动不了这个喇叭

网友A:
Q3接法有误,C2的容量是C2R2的充放电时间远大于信号的周期即可。
R2一般是感性负载,须要有RC消振网络

网友B:
收音机看上去简单,其实相当困难。
照猫画虎做一个,很容易,要自己设计,非常困难。
最普通的中波收音机里面,也包括非线性电路(比线性电路难)和高频电路(比低频电路难)。
你这个电路,首先是不能选择电台,所有广播电台信号会一起发声(当然声音有大有小,看电台功率和你到电台的距离而定)。就凭这一点,已经不能使用。其它不正确之处就不再多说。
建议先搞通无线通讯最基本原理(可以看看有关书籍)再进行设计。

楼主:
Q3接法有误,C2的容量是C2R2的充放电时间远大于信号的周期即可。
R2一般是感性负载,须要有RC消振网络
引用 网友A:

能告知Q3哪接错了吗?我看介绍AB型功放的时候也是说充放时间要大于T,如果电容过大的话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影响?
R2那个喇叭前面还要再接个RC消振?不太明白

楼主:
收音机看上去简单,其实相当困难。
照猫画虎做一个,很容易,要自己设计,非常困难。
最普通的中波收音机里面,也包括非线性电路(比线性电路难)和高频电路(比低频电路难)。
你这个电路,首先是不能选择电台,所有广 ...
引用 网友B:

大哥,您说的不能选台是说没有画上最前面那个谐振电路吧?因为用的是仿真软件不是protel99,平时都用信号源代替了,所以就省略掉了,见谅了

网友C:
你这个只是一个功放吧??

收音机比起这个复杂很多很多.

楼主:
你这个只是一个功放吧??

收音机比起这个复杂很多很多.
引用 网友C:

嗯 就一个AB功放,咱先从简单的开始嘛,慢慢演变成复杂的

网友D:
3V的电源,这么设计,功率很小的。
偏置也不对,静态电流听天由命了。

楼主:
3V的电源,这么设计,功率很小的。
偏置也不对,静态电流听天由命了。
引用 网友D:

大哥您能说的详细点吗?这里的人怎么说话都爱说一半,要能自己领悟的话就不发帖求助了

楼主:
是有点坑爹啊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传说中高手的范儿,习惯了

网友A:
1,以VCE(MIN)=0.7V,负载上消耗的功率约为(1.5-0.7)^2/(2*8)=0.04w
2,Q4的交流增益约为gm4*R1=3*0.001*38.7*100=12倍。输入阻抗也小不到1K。
3,Q3没接电源怎么干活嘛。

网友A:
可以用自举电路来提高Q4的交流负载电阻进而提高电压增益。

楼主:
1,以VCE(MIN)=0.7V,负载上消耗的功率约为(1.5-0.7)^2/(2*8)=0.04w
2,Q4的交流增益约为gm4*R1=3*0.001*38.7*100=12倍。输入阻抗也小不到1K。
3,Q3没接电源怎么干活嘛。 ...
引用 网友A:

负载上的消耗功率应该是(3-1.5)^2/2*8=0.14W,看着好像是小了点哈

网友F:
C2的容量由放大器的低频特性要求决定,如高质量20HZ。由此计算C2*8欧的时常数

网友G:
依楼主目前专业水平,接触这么并不简单的电路为时尚早

楼主:
依楼主目前专业水平,接触这么并不简单的电路为时尚早
引用 网友G:

遇到问题解决了才能印象深刻,为了学习而学习印象不深刻,哪位高手继续盖下楼再详解一下

网友H:
楼主能写下图中元件参数是怎么得出的吗?我也是学生,学模电不久,看不太懂,照着能算,就是不知道怎么从指标得到元件参数……希望楼主能交流一下。。。

网友G:
楼主若要认真学习,建议先把你的电路(当然肯定不是合理的)拆成5个以上的“部分电路”——
每个部分电路研究解决10个以上的问题——
嗯,差不多开始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