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突然不转了

楼主(2012-06-15):
昨天回家,发现用了两年的小台扇不转了,插上电源,打到一档,一点反应没有,但放佛扇叶有一点点的要动不动的,似乎听到有点电流声,拆开后用万用表量了电压都有的,但就是不转,电机共有5根线,一根接零线,一根通过一个10uF的电容到地,两外三根接到档位开关的三个端子,请问该如何修?

网友A:
通常电机绕组是不会有问题的.
常见的情况有两种:
1. 生锈和润滑干涸,  -- 清理和加油(轴承部件)
2. 电容失效,  -- 更换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真厉害,已经修好了,是你说的第1种情况,发现轴承基本转不动了,加了点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