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内电层分割。

楼主:
第一次布4层板,由于线路对阻抗的要求高。尽管增加了两个电源层,还是很难布得下。我想利用内电层分割,在电源层上连接更多的网络,降低布线层的布线压力。参考了很多资料现在只记得:1.尽量保持地平面的完整性,不要分割。2.高速线跨分割区要加电容。
还不能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只有在论坛求助了。
原图如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电路上有两组电源5V 和 12V。
高亮的部分是 12V 的网络
现在是地层接GND,电源层接VCC(5V),我想把12V也放到电源层,应该如何分分割?
由于板子的上方(A区),没有需要连接到GND的零件,是否可以把它分割出来,用于连接黄色紫色网络(这里两个网络有可能会通过强电AC300 or DC400V)。
undefined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又不敢冒然下手,如果失败了打样的1000+就打水瓢了。还请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在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2012-06-16):
你把5V 和 12V在内电层分割是肯定可以的,既然你大电流部分没有5V 和 12V的网络那不正好办嘛
你只需要将下面部分分割出12V的电源平面即可。

虽然你A区没有用到内电层,但是如果你下面的平面够5V 和 12V的面积,你还是别用A区的平面,一是考虑到强电干扰,二是这边考虑到回路。当然你地平面就可以是一个平面的,除非你又要做地平面分割

楼主:
多谢 forgot !
或许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现在我把图片更新一下。A区:没有需要连接到GND的零件,但是有需要连接到12V的器件。图片中高亮的焊盘都是12V的,分布在A区和B区。

问题1:对于12V网络我是应该分别把集中的部分切割成一个个孤岛,然后在布线层将其相连,还是必须得切割成一个奇怪的多边形直接在电源层连接。

问题2:我可以将地平面分割层A B 两个区吗?然后在A区走强电,A B 区之间预留足够的距离(具体要多大距离??)。

楼主:
对于问题1,我改变方案,因为12V网络比较分散,我干脆把电源层连接到12V网络,然后在B区为5V电源分割,虽然也很麻烦,但比起为12V分割就容易多了。

楼主:
但是问题2没有解决:将地平面分割层A B 两个区(A区没有需要接地的元件),然后在A区走强电,可行吗?

网友B:
但是问题2没有解决:将地平面分割层A B 两个区(A区没有需要接地的元件),然后在A区走强电,可行吗?
引用 楼主:

由于 地层除了提供地线连接, 还有信号屏蔽等方面的作用, 所以不一定可行, 您自己评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