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 串口问题

楼主(2012-06-15):
为何pc104 串口com1地址设置成3BF时通讯正常,
            com1地址设置成2BF时通信数据不正常了呢?

网友A:
使用什么操作系统啊?比如使用wince, 就要与bsp里面设置一致

网友B:
我在用啊,设置地址什么意思?com1的不是3F8?我现在在做多串口中断接收,现在还没解决,有空交流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