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共地问题

楼主(2012-06-15):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A:
当然不能,要不然就很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再者,高压电网上的谐波很多,很容易损坏直流部分的元器件的。
你为何要将N端接到直流地线上,有什么目的吗?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共地端的信号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须使用光耦隔离才行的。

网友A:
楼主好像是出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