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准ADR01,输出功率不够

楼主(2012-06-16):
请教大虾,我用10v电压基准芯片ADR01给电阻应变式传感器供电,传感器电阻大约355欧姆,但芯片只能输出8v多点,应该是芯片的输出功率有限导致的,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A:
用个大电流输出的OP缓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