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现的问题,关于flash info

楼主(2012-06-16):
430片子里的数据存储区1000 h 到10ff h 可以存数据  掉电不丢失   相当于ee

我写的时候先擦除   擦除之后全f    写进去    0x1040    数据为0x000a    0x1050  数据为0x000a    将两片地址的数据读出来数据为0x000a

问题出来了,如果仿真结束(不掉电),再重新仿真 0x1040  和  50两片地址又是全 f 了

掉电再仿真也变为全f

在info里看的     难道是片子问题?
我用的是msp430g2332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是不是再次仿真,会擦除所有的flash      貌似掉电或是再次仿真数据丢失

网友A:
应该不会的,你在EEPROM里查看值,确定是写进EEPROM里了?

楼主:
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因为烧写时候 debug  选择了 擦除  main 和 information
就是把数据存储区和程序存储区都擦除了

选择擦除main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