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看下程序

楼主(2012-06-16):
#include <pic.h>       //调用头文件,可以去PICC软件下去查找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__CONFIG(XT&WDTDIS&LVPDIS);    //定义配置字,晶振类型:XT,关闭开门狗,禁止低电压编程

#define relay  RD0
#define relayr RD1
#define relayy RD2
#define relayg RD3    //继电器
int ycon;
unsigned char key2;
unsigned char key1;
void timer1init(void)
{
T1CON=0X01;
TMR1IF=0;                //清除TMR1中断标志
TMR1IE=1;                //TMR1中断允许
TMR1H=0x13;             //赋初值,以便TMR1每250US中断一次
TMR1L=0x13;
PIR1=0;
PEIE=1;
GIE=1;
}
void interrupt  T1(void)
{
if(TMR1IF==1)           //250us
  {
    TMR1H=0X13;
  TMR1L=0x13;
  TMR1IF=0;
if(++ycon>10)  //计数18次后,为1秒
    {
     ++key1;
      ++key2;
   ycon=0;

      if(key1==1)
          {

           relay=0;
          }
         if(key1==2)
           {

           key1=0;
           relay=1;
           }
       if(key2==1)
          {
          relayr=1;
          relayy=0;
          relayg=0;
           }
         if(key2==2)
         {
          relayr=0;
          relayy=1;
          relayg=0;
          }
         if(key2==3)
        {
          relayr=0;
          relayy=0;
          relayg=1;
        key2=0;
         }

       }
}
}
void main(void)
{
    key1=0;
    key2=0;
// TRISD=0B11110000;    //RD0设置为输入出
   TRISD=0B11110000;    //RD0-3设置为输出,
   //relay=0;
   // relayr=0;
   // relayy=0;
   // relayg=0;
    timer1init();

    while(1)
   {
   }
}
我想RD0口一个计数周期输出高电平一次,RD1,RD2,RD3一个计数周期换一个脚输出高电平一次
结果我的程序烧进去RD0跟着RD2变化,求指教那里程序不行了

#include <pic.h>       //调用头文件,可以去PICC软件下去查找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__CONFIG(XT&WDTDIS&LVPDIS);    //定义配置字,晶振类型:XT,关闭开门狗,禁止低电压编程

#define relay  RD0
#define relayr RD1
#define relayy RD2
#define relayg RD3    //继电器
int ycon;
unsigned char key2;
unsigned char key1;
void timer1init(void)
{
T1CON=0X01;
TMR1IF=0;                //清除TMR1中断标志
TMR1IE=1;                //TMR1中断允许
TMR1H=0x13;             //赋初值,以便TMR1每250US中断一次
TMR1L=0x13;
PIR1=0;
PEIE=1;
GIE=1;
}
void interrupt  T1(void)
{
if(TMR1IF==1)           //250us
  {
    TMR1H=0X13;
  TMR1L=0x13;
  TMR1IF=0;
if(++ycon>10)  //计数18次后,为1秒
    {
     ++key1;
      ++key2;
   ycon=0;

      if(key1==1)
          {

           relay=0;
          }
         if(key1==2)
           {

           key1=0;
           relay=1;
           }
       if(key2==1)
          {
          relayr=1;
          relayy=0;
          relayg=0;
           }
         if(key2==2)
         {
          relayr=0;
          relayy=1;
          relayg=0;
          }
         if(key2==3)
        {
          relayr=0;
          relayy=0;
          relayg=1;
        key2=0;
         }

       }
}
}
void main(void)
{
    key1=0;
    key2=0;
// TRISD=0B11110000;    //RD0设置为输入出
   TRISD=0B11110000;    //RD0-3设置为输出,
     relay=0;
     relayr=0;
    relayy=0;
     relayg=0;
    timer1init();

    while(1)
   {
   }
}
我想RD0口一个计数周期输出高电平一次,RD1,RD2,RD3一个计数周期换一个脚输出高电平一次
结果我的程序烧进去RD0跟着RD2变化,求指教那里程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