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稳定性

楼主(2012-06-16):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B:
嗯,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A:
对对对,忘了,呵呵

楼主:
结贴了,一人十分~

网友C:
对于高频发射电路PCB布线,除元器件间连线要短,少走弯路外,还要在其周围保留大面积铜箔并就近接地。做好发射电路的级间屏蔽,每一级的输入、输出线圈互成九十度安装,避免出现级间耦合引起电路自激。无论用什么样的集成电路,做完后能铺地的地方都铺上地,如果是高频的铺网格地,不是高频的铺全铜地,一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