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Ti官网上下载了IAR5.40却发现没有MSP430G2553这个片子

楼主(2012-06-16):
我在Ti官网上下载了IAR5.40却发现没有MSP430G2553这个片子,而且仔细看了板子后发现晶振上旁边的电容C21,C22没有焊,并且还有别的三四个电容电阻没焊,请问这电阻没焊搞得我很郁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求分享谢谢!

网友A:
用CCS就能找到MSP430G2553这个片子了。这个开发板已经能够用了!

网友B:
有的,我同事下的也是从TI链接过去的5.4版,我帖子里也提到了,还有相应的路径: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394-1-1.html

C21和C22学习板上确实是不带的,这几个没焊的元件除非你需要才要焊接,比如C21和C22,当你使用外部晶振时,才有可能用到,一般你使用内部DCO就不用再外部配晶振和电容了,如果使用32768晶振,一般也是不用C21和C22的,430内部集成了这两个负载电容了,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选择容值。

楼主:
哦哦,谢谢指教,既然大家也是这样的我就不担心了,刚到的板把玩的比较细心,才看见的。呵呵

网友C:
IAR 5.4有这个片子,不在 2系列里,在g系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