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2-06-16):
最近我用STM32F103做电机控制,怎么我的板子的PWM输出我用示波器观察时,把示波器的周期放到1-2s,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高低电平,周期是几百ms,在直流电机上就是电机上的PWM波,中间有一个可长的断点。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用外部时针是。定时器都有这种现象,用内部晶振就好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香版多多指教。

网友A: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mdianpu&utkn=g,wxt5pu5wv64nbnoywt4a1339998372771&user_number_id=341317398

网友B:
这个断点是每个PWM周期里都有吗?如果这样的话,看你外部晶振的配置和起振有没有问题

楼主:
是呀,最开始我外部用的8M的晶振配20pF的电容,后面再在晶振上并了1M的电阻。还是那样,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头疼呀

楼主:
只要用外部晶振用定时器就有,用软件延时也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你程序里面开了几个定时器啊?

网友B:
你关掉一个不用于PWM的看看

楼主:
我用一个定时器试了,还是那样

网友B:
这个原因估计是你程序配置上的问题,你写个测试程序,或者把例程下到你板子上,看PWM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的。一一排除

网友C:
与晶振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由于你把示波器的周期放的太长,示波器的采样频率发生变化,漏掉了很多信息。

找一个好点的示波器就没事了。

楼主:
我的示波器是泰克的4000系列,但是用内部晶振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B:
LZ问题查出来了没?

楼主:
示波器采集调到1M点和10M点感觉要好一点,现在搞不明白用内部晶振时,同样的频率是用10K点是就没用这种情况,永用外部晶振时,直流电机上的波形还是有断点的,用内部晶振就好着,这一点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D:
大哥仔细看看是不是示波器的原因,泰克不会是国产的吧?

网友C:
外部晶振一般都很准确也很稳定,这样输出的波形可以与示波器的采样很好地同步,所以会有问题。

而内部振荡器的频率不是很准确,也不稳定,因此输出的波形不能与示波器的采样同步,显示就不会有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两辆汽车同方向以相同速度运动,如果没有参照物,你从一辆车看另一辆车,就会感觉另一辆车处于静止状态;如果两辆汽车的速度有差别,某辆车相对于另一辆车一会快一会慢,你就会感觉它在运动。

网友B:
楼上讲解很深刻,看来以后用示波器也要注意下这个了,看是否采样的频率和波形频率一样,要及时换采样频率

楼主:
楼上说的也是有道理的,谢谢了,我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E(2012-10-16):
18楼,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F(2012-11-22):
回复 网友C:

不错了,学习了,要是在写个很完善的帖子出来,那样效果貌似很客观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