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坏了,不知原因?好郁闷

楼主(2012-06-16):
最近生产了500套产品,客户随机抽了5块,测试了10天,一切良好,然后再发给客户下面其销售公司,其中有一块销售公司第一天测试良好,第二天一上电测试就坏了。后来退了这块回来,发现是只三极管8550D坏,用万用表测试,B-C短路,B-E无穷大。目前其它暂时还没有发现8550D损坏现象,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种原因造成三极管损坏?电路有没有缺陷?谢谢。如图

网友A:
R26应该接在R25的另一端吧,有你这样接的吗

网友A:
光耦输入端还需要三极管驱动?想法是什么?

楼主:
R26接在R25另外一端是要好些,可现在这样应该不会让8550致命啊,
I/O口输出电流小,就在光耦前加了三极管

网友B:
看你的用途有点象车载mp3转换器之类的东东.
你是用车载电并供电的吗?,开车时那个电并上的尖脉冲有几百v的微秒级的毛刺干扰哦
电路设计没问题,但要是上述情况,这个8550需换个耐压高的管子才行

楼主:
没用在车上,是市电220V或者110V经过变压器取电。这种B-C短路,B-E无穷大是电流过大还电压过高造成呢?下次打算将8550换成TIP127了,最怕产品出些毛病。客户还说要写报告,原因查不出来,如何写呢

网友B:
你的8550是什么封装?,直插的应该够了,贴片的若是sot-89封装还行,若是sot-23封装,则大打折扣了,跟9012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
是TO-92封装,测试C极电流大部分是80-90mA

网友B:
印板,焊接有短路吗?,客户拆过吗?这块板子以前有试过吗?

楼主:
客户生产工厂试了10天都很好,后来工厂再快递给上海销售公司,销售公司第一天测试OK,说第2天测试时一上电就坏了

网友B:
保护好现场,查8550生产批号.咨询损坏过程,测试过程.
不过偶尔一个不足为奇,航天飞机也有故障的时候.哈哈
有条件的话招回重测,条件苟刻点,电源调到上限,环境温度也调到上限.以排除设计问题.

网友C:
驱动一个PC817光藕需要80-90mA电流,太夸张了吧。
按你的电路,最大电流连10mA都到不了,怎么可能80-90mA电流?
一个光藕还想着要用TIP127来驱动,这不是典型的要拿大**来打蚊子吗。

网友D:
负载电流反灌/短路等情况也会烧G2,最好串个小电阻(比如2欧)

网友E:
批量生产如何控制‘前期失效’很麻烦。

网友B:
批量生产如何控制‘前期失效’很麻烦。

老化试验

网友F:
8550D后端电路要贴出来,8550D跟后端电路也有关系的。

网友G:
ltylty80说的很到位——后端电路可能更关键
第一点,说的是哪一个G2-1还是G2-2?
第二点,好像是1/万的早期失效,还不足以判定
第三点,见电路设计而言,8550/9012都是适用

网友H:
推断三级管是被MP3供电回路开启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打坏的,理由为一般供电回路前段部分会使用容值较大的电解电容稳压属于容性负载,容性负载在开关瞬态回路中会产生浪涌电流,这个值会很大,建议加限流电阻。楼主最好还是使用示波器抓一下G2上的电流电压波形后做判断,以前有个同事处理I/O输出三极管击穿问题时应判断失误(实地测试后发现是由于浪涌电流造成,电压波形一点突起都没有)而白忙了好久。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请教,浪涌电流不会造成电压脉冲吗?

网友J:
用2N5551即可,包你不烧,没必要上达林顿。

网友K:
大约有两个原因:
1.MP3 反向电压致 8550 烧毁。
2.驱动电阻R25太大,8550不能饱和导通,在接上MP3瞬间由于MP3滤波电容充电导致8550烧毁。

8550有0.5A和1.5A电流的区别,这个你也要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L:
同意13楼,加一个小的电阻比较好,后级电路电源正负级间一般都有一个大容量的退藕电容,开机瞬间C极几乎相当于端接到负极的,此时的电流应该足以叫它牺牲了

网友M:
开机浪涌电流

网友N:
大约有两个原因:
1.MP3 反向电压致 8550 烧毁。
2.驱动电阻R25太大,8550不能饱和导通,在接上MP3瞬间由于MP3滤波电容充电导致8550烧毁。

8550有0.5A和1.5A电流的区别,这个你也要实际测量一下。 ...
引用 网友K:
个人觉得第二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很感谢楼上各位耐心回复,测试8550D C极输出电流,最开始前2~3秒约20mA(此时MP3板还没播放音乐,只是78M05稳压),接着MP3解码IC工作,以后8550D C极电流就一直维持在80~90mA。MP3解码IC一工作,就多了60MA多电流。MP3解码板是另外个公司生产,原理图手上还没有,看了下MP3解码板上78M05输入端滤波是220UF/16V,输出端滤波是100UF/10V.
S8550D基极电阻R25请问选多少比较合理,是怎么算出来?谢谢
MP3解码板如图

楼主:
刚测试了下8550D打开时波形

网友I:
以上有人提出是浪涌电流的原因。。有浪涌电流的时候会不会有浪涌电压?

网友O:
电容E11没有错吧?

网友P:
饱和深度不够,进了线性区,然后热击穿了

网友Q:
赞同29L
MP3从关机到开机的启动电流应该超过130mA(电容充电),加点限流措施。

网友R:
嗯,8550,质量差别有点大,应该用一个5551就可以了,用上TIP127就太夸张了!
我司专业经营LED驱动,恒流源用元件!

楼主:
谢谢大侠们回复,根据大家回复,归纳了下
1、前期失效、老化实验、召回重测: tyw lgz2006 沈老。
2、8550更换成2n5551: ocon gzsfdz 。
3、C极加限流电阻: cds_666 zerg6006 zxrom h0610001210 xxin1984。
4、R25太大,饱和深度不够 :XIEYUANBBIN jiabin1024 xwj。

因为这产品大部分出口,不良率要控制在很低,仔细思考了下,决定召回更换器件:
1、将B极限流电阻R25改成1K,
2、8550改成2N5551。
3、C极暂时没有预留限流电阻位置,如果不加还会不会有隐患?

以上还会不会有不妥地方?请大家帮忙再分析下,谢谢

楼主:
刚看手册,2N5551是NPN,相对应PNP型号是?

网友C:
2N5401

不过,建议你看看2N5401的hfe曲线再做决定吧

网友S:
好多牛人啊

网友G:
建议采用126或252封装管

网友T:
刚看手册,2N5551是NPN,相对应PNP型号是?
引用 楼主:

2N5401,常用在电话机上,主要特点是耐压值高。
感觉基极驱动电流不够造成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压降大,功耗大,温度高,这样烧毁的可能性大

网友F:
1、更换PNP,还是NPN?
2、R25改为1K应该差不多了,可以在三极管导通测量下电压。
3、建议你在三极管的CE,并一个二极管.1N4148即可.
这样应该完美了.

网友U:
28# mcsgy 我找到你了!E11极性画反了,不知道楼主的板子焊接时是否改正过来。我倒是觉得饱和深度不是问题,LZ参数,8550放大倍数50以上就够了,分析有可能后级的大电解电容存电惹的祸。

网友V:
G2加 静太偏置电流  这样就好了

楼主:
很感谢大家分析,这些天做了下实验
关于饱和深度,基极电阻是5.1K,Ib=(12-07)V/5.1K=2.2mA,用表测试了8050D三极管hFE大多数在(240,310),IB*hFE=2.2mA*240=480mA,IC最大130mA,可得IB*hFE>>IC.实际测量VCE=0.13V.可知三极管饱和。

网友W:
基极电阻依然是5.1kΩ,而且测试的时候已经达到饱和,说明不是由于饱和深度不够造成的,那就应该是浪涌电流

网友X:
电源调到上限,环境温度也调到上限
确实出现问题需要多多调试

网友Y:
标记一下,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Z:
印板,焊接有短路吗?

网友AA(2016-10-13):
标记一下

网友AB:
等着lz的结果。

网友AC:
谁又挖坟的?
怎么没有人考虑P0.7在MCU复位的时候是否有内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