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芯片JTAG 调试口如何在程序中用为普通IO

楼主(2012-06-16):
需要哪些处理。
程序中处理后,是否还可以新烧录程序

网友A:
不可以用jtag烧录,可以写个程序用串口下载,然后就可以重新使用jtag了。

网友B:
注意几点:
1、要接出nRST给烧录接口。
2、只用作输出口,外围电路不会干扰SWD通讯。
3、如果需要用作输入口,或者有反向作用的输出口,需要做隔离措施,比如跳线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在电路设计时已考虑措施,基本也是用为输出用,用三级管隔离了的。

楼主:
已处理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