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
有三个问题想问一下:

1、TI、MAXIM或者Linear的电池电量检测芯片有没有带充电功能的,或者锂电池充电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带电量检测的?

比如外接电源或者USB的时候给电池充电同时检测电池电量,拔掉外接电源后,检测电池放电电量,有这种芯片吗,之前找了挺久,没找到...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检测电量是基于什么原理,看了几款芯片好像是计算累计库伦值,那计算剩余电量是不是还得用总的电量减去用掉的?总电量怎么检测?电池标称的那个mAh不那么准吧,能直接用这个减吗?还是说用的其他办法的?

3、下面是之前找的一个电池电量检测芯片的典型电路图,不太明白,红色框里的是锂电池,电池负端怎么就直接接地了啊,那PACK+和PACK-是要连到哪啊...

之前没弄过这些不太懂,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2012-06-16):
PACK+和PACK-是接负载的正和负

网友B:
带电池电量计算的芯片比较多,我记得TI就有。具体我不记得了。

楼主:
PACK+和PACK-是接负载的正和负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TI的电池电量检测芯片分两种,一种是和这个图类似的可以安装到电池内部的,这个框图的右下角写的“电池组” 芯片是安装在电池内部的....

还有一种是安装在PCB上的,器件选型里的Implementation栏里有两项,一个是Pack类型,就是上面这种,还有一个是System类型,我理解就是安装在PCB上的。他那里翻译的是系统端电量检测,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求验证...

网友C:
PACK+和PACK-是接负载的正和负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PACK+  和PACK- 分别接充电器的 V+   V-

网友D:
要么在电池端,要么在主机端。一个就行了,目前有些PMIC已经集成这些功能了,就是贵啊

网友E:
你要库伦计当然贵,那都精确到1%以上的吧,  你用电压来计算(很粗,3-5级电量检测),就便宜了,简单AD或低压检测类芯片就可以搞定。
库伦计的初始值会自动从空电状态或满电状态取吧

楼主:
要么在电池端,要么在主机端。一个就行了,目前有些PMIC已经集成这些功能了,就是贵啊
引用 网友D:

我在TI和MAXIM的网上看了,没找到这种集成在一块的啊,一般都是充电器一个芯片,电量检测另一个芯片。。。

楼主:
你要库伦计当然贵,那都精确到1%以上的吧,  你用电压来计算(很粗,3-5级电量检测),就便宜了,简单AD或低压检测类芯片就可以搞定。
库伦计的初始值会自动从空电状态或满电状态取吧 ...
引用 网友E:

关于电量检测的芯片,我现在有两个备选:BQ27410-G1 和 MAX17048  这两个一个需要检流电阻一个不需要,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拿一个只有一半电量的锂电池插入到系统中,这些电量检测芯片是怎么判断我电池电量是一半的...

看了不少这类芯片,很多都是累计库伦量,需要电池一直放在里面,然后它去建模,累计电量,但是我用一个一半电量的电池插入到系统中,它怎么计算判断电量,它并不知道初始值是多少啊?如果从空电或满电状态取那不就不准了吗?貌似不行吧,这块不太懂,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F:
可以设置初始值的.一般来说,按上电量芯片后,先将容量放光,再充满,做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G(2012-12-16):
引用 楼主:
关于电量检测的芯片,我现在有两个备选:BQ27410-G1 和 MAX17048  这两个一个需要检流电阻一个不需要,现 ...

您好,电量检测芯片MAX17048您用过了我吗,我用主机发送时序,从机没有应答,您能帮忙解决一下吗?谢谢

网友H:
打酱油更学习

网友I(2013-04-18):
话说 STM32  能用?

网友J(2013-10-11):
我们有做电池测量IC,台湾紘康的HY4145,跟TI的BQ27541完全pin-to-pin,使用了两个ADC,一个用于测量电压跟温度,一个用于测量电流,采用了阻抗跟踪技术,精确度可以到+/-1%,有需要的朋友欢迎来索取资料。Q:273413747  Mobile:15919499057

网友K(2015-10-31):
引用 网友F:
可以设置初始值的.一般来说,按上电量芯片后,先将容量放光,再充满,做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

请问是哪个片子,我看了一些都需要预先输入电池的模型信息,自己学习的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