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式射极跟随器

楼主(2012-06-16):
请教下,推挽式射极跟随器的静态工作点怎么分析,无交流输入时,输出怎么判断
另外,有交流输入时,极性电容的充放电怎么解释

楼主:
这个是书上的图

网友A:
这是一个原理图,旨在于也仅在于示意推挽输出正负半周电流各自流过上下管情况
它不能很好说明静态情况——若是非说不可:两管中点电位是悬浮于7.3~7.8V之间
关于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可见于任何初级电工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