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icrolib里的__backspace到底怎么实现

楼主(2012-06-16):
只说scanf的时候要用,但是__backspace到底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A(2012-08-27):
我记得以前在学习 C 的时候, 有编译器谈到这个问题.
要实现 __backspace, 就需要输入设备具有接收缓存.
在早期的 DOS 系统里, 操作系统在程序开头的数据结构(程序控制块的最后)有 128 字节空间作为程序的输入缓存

网友B:
从字面理解好像是退格符,前面加_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