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P4056 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2012-06-16):
规格的第5页说在恒流模式下,PROG会被固定在1V进行1A的充电。
我把电池的电放到3.5V,然后开始充,输入能提供1.5A电流,充电电阻1.2K
我测试PROG电压只有0.766V,过了个10MIN后,、为0.69V,怎么和规格写的不符?
  是不是锂电池自身的充电电流也有限制?
  麻烦谁解释下,谢谢。

楼主:
忘记加附件了

网友A:
请检查你的输入是否真正能提供1A的电流,输入电压有多少,是否稳压?
电源纹波过大或瞬时电流不足就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B:
我也碰到这情况,我是用一精密直流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的,稳压电源输出5V,最大输出电流能力3A,电路上PROG的电阻也是1.2K, 8000mAH的电池电压3.5V,充电电流760mA

楼主:
适配器能提供1A的电流,输入5V,示波器测试5V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