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教高手

楼主(2012-06-16):
ic, ev, pi, pic, TI
arning [37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46.6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72]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46.6 "," expected
Error   [31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47.1 ";" expected
Error   [98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1.14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1.14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init_timer0" (E:\yxy\pic\jiema\ev1517-1602.c:23)
Error   [285]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2.1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2.1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2.1 ";" expected
Error   [98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5.14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5.14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init_timer0" (E:\yxy\pic\jiema\ev1517-1602.c:23)
Error   [285]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6.1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6.1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56.1 ";" expected
Error   [285]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60.1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60.1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60.1 ";" expected
Warning [37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63.11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63.11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yxy\pic\jiema\ev1517-1602.c; 63.11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mrl_times" (E:\yxy\pic\jiema\ev1517-1602.c:10)
求教这程序错误的地方,输出窗口[984]代表的意思,是第几行吗

楼主:
#include <pic.h>       //调用头文件,可以去PICC软件下去查找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__CONFIG(XT&WDTDIS&LVPDIS);    //定义配置字,晶振类型:XT,关闭开门狗,禁止低电压编程
#define RSPIN  RB5 //Data or Instrument Select
#define RWPIN  RB4 //Write or Read
#define EPIN  RB3 //6800 mode Enable single
#define key  RC1//读端口

unsigned char tmrh_times;
unsigned char tmrl_times;
unsigned char code_data1;
unsigned char code_data2;
unsigned char code_data3;
//unsigned char code;
unsigned char int_times;
unsigned char buf1;
bit head_ok;
bit code_ok;
bit clrbit;

void init_timer0(void)
{
    T0CS=0;      //TMR0工作于
    PSA=1;       //TMR0不分频器
    TMR0IF=0;    //T0中断标志位清零
    TMR0IE=1;    //T0中断允许
    TMR0=0x87;      //赋初值,以使T0120US中断
    GIE=1;            //开总中断
}

void wrong(void)  //如果有错误,将相应寄存器清零,准备下一次接收
{
          int_times=0;
          tmrl_times=0;
    tmrh_times=0;
          head_ok=0;
          code_data1=0;
    code_data2=0;
    code_data3=0;
          code_ok=0;
}

void  scanhead(void)
{
    while(key==0)
     {
       }
   init_timer0();
           while(key==1)
     {
       }
   init_timer0();
    while(key==0)
     {
       }

   if(((tmrh_times>3)&(tmrh_times<5))&&((tmrl_times>110)&(tmrl_times<138)))
          {
        init_timer0();
        tmrl_times=0;
        tmrh_times=0;
            headok=1;
          }
   else
     {
     init_timer0();
     tmrl_times=0;
     tmrh_times=0;
     headok=0;
     }
}
void  redata(void)
{
       if(headok==1)
        {
                int_times++;        //如果已经接收到头码,那么开始对后面的24个脉冲进行解码
                    buf1=one_zero();                    //判断编码是0或1,或者是错码
                    tmrl_times=0;                      //时间中断计次寄存器清零
                    tmrh_times=0;
                if(buf1==1)                        //如果是编码1
                    {
                        if(int_times<9)
                              {
                        code_data1|=0x80;          //将1移入code_data的最高位
                            code_data1=code_data1>>1;//将接收缓冲区右移一位,以准备接收下一位 }
                         }
                        if(int_times<17)
                              {
                        code_data2|=0x80;          //将1移入code_data的最高位
                            code_data2=code_data2>>1;//将接收缓冲区右移一位,以准备接收下一位 }
                         }
                        if(int_times<25)
                              {
                        code_data3|=0x80;          //将1移入code_data的最高位
                            code_data3=code_data3>>1;//将接收缓冲区右移一位,以准备接收下一位 }
                         }
                }
                    else if(buf1==0)                        //如果是编码0
                {
                        if(int_times<9)
                              {
                                  code_data1&=0x7f;          //将0移入code_data的最高位
                            code_data1=code_data1>>1;
                        }
                        if(int_times<17)
                              {
                                  code_data2&=0x7f;          //将0移入code_data的最高位
                            code_data2=code_data2>>1;
                        }
                        if(int_times<25)
                              {
                                  code_data3&=0x7f;          //将0移入code_data的最高位
                            code_data3=code_data3>>1;
                        }
                }
                    else                            //编码非0非1,即为错码,
                 {
                                wrong();                       //调用错误处理程序
                                return;
                }

                   if(int_times==24)    //收到的第三组8位字节即为24代码
                    {
                    int_times=0;
                      tmrl_times=0;
                tmrh_times=0;
                     head_ok=0;
                     code_ok=1;

            }

            }
    }

unsigned char one_zero(void)
{
        //参看遥控器芯片ev1517的说明书,0编码的脉冲周期为高4clk低12clk
        //本例中,时间中断为0.12ms,4clk为480us
          if(((tmrh_times>3)&(tmrh_times<5))&&((tmrl_times>10)&(tmrl_times<14)))
          {
            return 0;
          }
        //参看遥控器芯片ev1517的说明书,1编码的脉冲周期为高12clk低4clk
        //本例中,时间中断为0.12ms
          else if(((tmrl_times>3)&(tmrl_times<5))&&((tmrh_times>10)&(tmrh_times<14)))
       {
            return 1;
          }
        //如果脉冲周期不在0.75-1.5ms或者1.75-2.75ms区间的,我们认为是错码,返回2
          return 2;
}

//名称: CCP2初始化函数

//void ccp2_int(void)
//{
//        CCP2CON=0x04;                        //捕捉模式,捕捉每个下降沿
//        T1CON=0x00;                                //CCP要使用捕捉特性,T1必须运行在定时工作或者同步计数器模式下
//        TRISC1=1;               //RC1设置为输入状态,该引脚接到了红外接收头的数据引脚上
//        CCP2IF=0;               //捕捉中断标志位清零
//        CCP2IE=1;                                //该捕捉允许中断
//        TMR1ON=1;                    //T1启动
//}

//名称: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interrupt ISR(void)    //中断处理函数
{

          if(TMR0IF==1)           //如果是T0中断标志位为1,即120US时间到并引发中断
          {
                TMR0=0x87;            //给TO赋初值,以便下一个循环开始
                  TMR0IF=0;           //清除TO中断标志位
          //        tmr_times++;            //记录中断的次数,依据此来判断接收编码的状态

        if(key==1)
        tmrh_times++;
        if(key==0)
        tmrl_times++;
       }

}

//---------------------------------------
//名称: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0;j++);
        }
}

//---------------------------------------
//名称: 1602忙检测函数
//-----------------------------------------
void lcd_wait_busy(void)
{
        TRISD7=1;                              //为读状态做准备,把RD7设为输入
           RSPIN=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PIN=1;                           //选择读
           EPIN=1;                                   //使能线电平变化
           while(RD7==1);         //读忙状态,不忙时退出
           EPIN=0;                                   //恢复使能线电平
           TRISD7=0;                           //把RD7设置为输出
}
//---------------------------------------
//名称: 1602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PIN=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PIN=0;                   //选择写
           PORTD=combuf;       //把命令字送入RD
           EPI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asm("NOP");         //来一个空操作,以延时片刻
           EPIN=0;                    //恢复使能线电平
}
//---------------------------------------
//名称: 1602写命令函数(带忙检测)
//-----------------------------------------
void lcd_write_com_busy(unsigned char combuf)
{
        lcd_wait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lcd_write_com(combuf);         //调用写命令函数
}
//---------------------------------------
//名称: 1602写数据函数(带忙检测)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buf)
{
        lcd_wait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RSPIN=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PIN=0;                   //选择写
           PORTD=databuf;      //把数据字送入RD口
           EPI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asm("NOP");
           EPIN=0;                    //恢复使能线电平
}
//---------------------------------------
//名称: 1602显示地址写函数
//-----------------------------------------
void lcd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x&=0x0f;                        //列地址限制在0-15
           y&=0x01;                        //行地址限制在0-1
           if(y==0x00)
              lcd_write_com_busy(x|0x80);           //第一行的列地址写入
           else
              lcd_write_com_busy((x+0x40)|0x80);           //第二行的列地址写入
}
//---------------------------------------
//名称: 1602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reset(void)
{
        delay(15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5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50);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_busy(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rite_com_busy(0x08);                //显示功能关,无光标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清屏指令
           lcd_write_com_busy(0x06);                //写入新的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_write_com_busy(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
//---------------------------------------
//名称: 指定地址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_write_address(x,y);         //写入地址
           lcd_write_data(buf);                //写入显示数据
}

//---------------------------------------
//名称: 主函数
//-----------------------------------------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uf;
        TRISB=0B11000111;           //RB3-5设置为输出
        TRISC=0B11111111;           //RD设置为输出
    TRISD=0B00000000;           //RD设置为输出

        //ccp2_int();                    //CCP2初始化函数
          lcdreset();                                         //复位1602
    lcd_write_char(0,0,'P');   //P
        lcd_write_char(1,0,'r');   //r
        lcd_write_char(2,0,'e');   //e
        lcd_write_char(3,0,'s');   //s
        lcd_write_char(4,0,'s');   //s

        lcd_write_char(6,0,'R');   //R
        lcd_write_char(7,0,'e');   //e
        lcd_write_char(8,0,'m');   //m
        lcd_write_char(9,0,'o');   //o
        lcd_write_char(10,0,'t');  //t
        lcd_write_char(11,0,'e');  //e

        lcd_write_char(13,0,'c');   //c
        lcd_write_char(14,0,'o');   //o
        lcd_write_char(15,0,'n');   //n
        lcd_write_char(0,1,'t');    //t
        lcd_write_char(1,1,'r');    //r
        lcd_write_char(2,1,'o');    //o
        lcd_write_char(3,1,'l');    //l
        clrbit=1;                         //置位清屏标志位,以便在第一次显示按键编码时,将上述的提示字符清掉。

    TRISC1=1;

          while(1)
          {

         redata();

            if(code_ok==1)         //如果接收到了有效地的遥控器按键码
            {
                    code_ok=0;         //清掉该标志位
                    if(clrbit)                   //如果为第一次显示遥控器按键编码
                        {
                                clrbit=0;
                                lcdreset();    //清一次屏幕
                        }
                            lcd_write_char(0,0,'C');  //C
                        lcd_write_char(1,0,'O');  //O
                        lcd_write_char(2,0,'D');  //D
                        lcd_write_char(3,0,'E');  //E
                        lcd_write_char(4,0,':');  //:

                        lcd_write_char(6,0,'0');  //0
                        lcd_write_char(7,0,'X');  //X
                        buf=code>>4;               //显示按键编码高4位
                        if(buf<10)                 //如果小于10
                        {
                                buf+=0x30;                           //直接加0x30,1602即可显示出该码
                        }
                        else                       //如果大约或等于10,
                        {
                                    buf+=0x37;                           //直接加0x37,1602即可显示出该码
                        }
                        lcd_write_char(8,0,buf);  //显示数据码高4位
                        buf=code&0x0f;
                        if(buf<10)                 //如果小于10
                        {
                                buf+=0x30;                           //直接加0x30,1602即可显示出该码
                        }
                        else                       //如果大约或等于10,
                        {
                                    buf+=0x37;                           //直接加0x37,1602即可显示出该码
                        }
                        lcd_write_char(9,0,buf);  //显示数据码低4位
              }
          }
}
程序

网友A:
检测 全角字符,语法

网友B:
2楼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