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怎样在连续扫描的模式下停止转换?

楼主(2012-06-16):
我的 ADC 是在连续规则扫描模式下+DMA 工作的。但是有时需要调整规则通道的数目和通道。我知道更改 SQRx 的时候会重新扫描,但是 DMA 有可能就错位了…… 我想知道怎么样能够让一个连续扫描的 ADC 停止转换?
我现在用的是 先 Cmd DISABLE 再 Cmd  ENABLE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按照数据手册, 将连续模式转变成单次模式, 更合适一些.
就是更改 CONT  位为0.

网友B:
还是要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都能在数据手册上找到答案的

网友D:
2楼说得对

楼主:
将 CONT 更改为 0 之后,还要等待全部通道转换完成后才能复位 DMA。但是读 EOC 并不靠谱,有可能这时候 ADC 恰巧转换完,DMA 读掉之后将它复位了,读它会造成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