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审一下,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2-06-16):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端并联一个6.2V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B:
用to-220封装的吧,L封装的热容量太小。后面无需要,IC本身有热保护

楼主:
7805有过载短路保护,但是会不会出现下列情况:它坏掉了,成了一个废物,没有任何有效的电路后,不是短路就是断路,会不会出现短路?

我被LM2576害过一回,看pdf安全的很,啥都考虑了,很安全,但事实是,坏掉过一个,短路了,我是真不敢全靠它自己的安全保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引用 楼主:

你后面的电路很贵?很脆弱?6V稳压管有啥道理?如果你系统极限耐压是5.5,不是死得非常难看了啊?

先讨论有没有必要保护再说,7805自身的保护是很完善的,要弄坏,已经是ppm一级的事情了,不加分析思考就加一堆所谓的“保护电路”,结果这些电路自身带来的可靠性下降,得不偿失!

网友A:
2楼价值仅在于——6V稳压管≈【R2+R3+R4+Q1+Q2+U2】——呵呵,仅此而已

网友D:
不可能关断的错误电路。

楼主:
保护肯定是必要的,因为才几毛钱的破78L05提供的降压,后面电路的价格比它贵得多,如果我不想保护,就在12V加个保险丝,只要不起火,管它呢。。。
这个电路能不能启动我也在怀疑,画出来大家让分析下。似乎关不断,是个错误的,呵呵。

网友D:
简单的做法:
一个稳压管加个可控硅,前面最好加上电流够小的自恢复保险——哦,你前面有120欧限流电阻了,保险丝可以不要,但电阻功率必须能承受12V电压。

要精确点就用TL431来触发可控硅,可以用两个三极管自己搭个可控硅的。

另外,要注意TL431的输出端也是其内部供电端,输出截止时也是有电流的,并且需要一定的电压才能工作。

楼主:
简单的做法:
一个稳压管加个可控硅,前面最好加上电流够小的自恢复保险——哦,你前面有120欧限流电阻了,保险丝可以不要,但电阻功率必须能承受12V电压。

要精确点就用TL431来触发可控硅,可以用两个三极管自己搭 ...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个120欧是个错误图,没删掉,那个不要。。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C:
保护肯定是必要的,因为才几毛钱的破78L05提供的降压,后面电路的价格比它贵得多,如果我不想保护,就在12V加个保险丝,只要不起火,管它呢。。。
这个电路能不能启动我也在怀疑,画出来大家让分析下。似乎关不断, ...
引用 楼主:

那你宁愿加几毛钱去买Onsemi之类有品质保证的7805,你加的那堆电路,可靠性还当不到7805的说。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7805坏了就短路了,而且还有热关断,你要是非要加个保护还不如在前面加个保险丝,吧你那120R电阻给去了。这样就足够了。

网友D:
LS,7805坏了的话很多是输入输出直接短路的,那时12V就直接加5V芯片上了

网友E:
这个电路是错的,U2的压降,Q1再降,Q1的输出怎么可能把Q2关断呢????
所以U1、Q1没用处。

网友F:
楼主的4.x,我想应该是4.25左右。
因为TL431输出电压为2.5V,而2.5*(4.7+3.3)/4.7=4.25V.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超压时,为什么关不断呢??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G:
这个的确是多余出来的,

网友H:
后面的一堆电路都是错误的。只有PNP管起个0.7V的压降作用。
建议用三极管和P-MOS管配合。

楼主:
后面的一堆电路都是错误的。只有PNP管起个0.7V的压降作用。
建议用三极管和P-MOS管配合。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流很小,用P-MOS大财小用了,后面的电路的确错了。哈哈。是需要改下。

楼主:
LS,7805坏了的话很多是输入输出直接短路的,那时12V就直接加5V芯片上了
引用 网友D:

我就怕是这个情况发生。对7805不了解,用过的LM2576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以前请教过类似电路,我是用继电器输出LM2576大电流的。这个78L05这么小的电流,想用三极管控制输出,关断,随手画了个错误图,供大家拍砖指正。呵呵。

网友C:
我就怕是这个情况发生。对7805不了解,用过的LM2576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以前请教过类似电路,我是用继电器输出LM2576大电流的。这个78L05这么小的电流,想用三极管控制输出,关断,随手画了个错误图,供大家拍砖指 ...
引用 楼主:

2576的可靠性也很高,出问题的概率也很小,你加的继电器,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这个高几个数量级,得不偿失。

网友I:
用可控硅吧,我给你样品,(*^__^*) 嘻嘻……

网友J:
楼主:图改过啦,这个可以工作的

楼主:
楼主:图改过啦,这个可以工作的
引用 网友J:

是的,改了一下。。。

网友K:
这个 能工作吗??我感觉 输出 好像有点问题啊

网友D:
我的那个120欧是个错误图,没删掉,那个不要。。谢谢大师指点。
引用 楼主:

那个120欧对与提高热可靠性是很有必要的,没有这个电阻 ,7V的压差全部落在管子上了,热损耗全在管子上,热量也全部在管子上了,有了这个电阻,同样的输出电流,管子上的热损耗就小了很多了,而且电流越大,电阻上的压降越大,管子上的压差就越小,起到一个反馈热损耗补偿的作用,别小看这个电阻,对于提高可靠性和热稳定性有相当大的作用。

网友L:
有用5.5V压敏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