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发热

楼主(2012-06-16):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发热肯定有问题...
LZ最好解决发热问题再看看通信是否正常...

楼主:
回LS,就是因为找不到芯片发热的原因。
并不是每次上电芯片就发热。
偶尔才出现,而且同时也发现通信不正常。

网友B:
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先换芯片试试,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电路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C:
由于不小的终端负载,  485 芯片如果长期处在发送状态, 有些发热是正常现象!
另外还有一种异常现象是协议造成的, 两个 485 节点长时间争夺发送也会异常发热, 并且导致通信不正常.
有可能是 DE /RE 控制错误导致的.

网友D: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