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抖动问题

楼主(2012-06-16):
做了个USB接口的电容感应式触摸板控制器。
功能实现了,手指在板上触摸屏幕的鼠标能跟着手指移动。但手指停在触摸板上时,鼠标的指针有在小范围内抖动的情况

网友A:
延时跟干扰问题

楼主:
这种情况这样就能消除手指不动时鼠标的抖动现象?

网友B:
你得知道是哪里来的干扰

楼主:
电源我已经用了个LDO单独给触摸板芯片供电。而且地线的走法也很注意

网友C:
你到cy官方论坛上问一下?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多谢了

楼主:
虽然没有答案,但还是感谢大家了啊

网友D(2012-09-12):
可以加个jetter算法

网友E:
电容本身的测量方式决定了精度不会很高,抖动是必然的,用软件算法处理。如果你用的是M8C的,的确会慢一些,效果不一定很好,能用。或者你用PSOC3,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2013-01-18):
你好!你的实现多点触控了吗?我想了解一下get_report?知道怎么实现吗?

网友G:
单点还是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