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会485通讯及51单片机的朋友

楼主(2012-06-16):
现正在开发一个项目,485通讯上碰到点儿问题,项目在宣化,设备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调试,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加qq联系:8819237

网友A:
会这东西的人, 多得是.
有问题就拿出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B:
什么问题摆出来不就得了

网友C:
很明显,楼主的意思是合作,有报酬的。:lol

网友D:
LZ这么一说,就希望有人帮你啊,至少把问题写出来吧,  顺便说一下三楼的签名,酷毙了!

网友E:
把问题发出来看看吧,485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电路如下:

程序:
sbit DE_RE = P1^0;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 ms-- )
{
  for ( k = 0; k < 114; k++ );
}
}

/************************************************************************
接收数据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rxdata()
{
uchar dat;
DE_RE = 0;    //接收数据有效
while ( !RI ) ;        //等待数据接收完
dat = SBUF;             //接收数据
RI = 0;                 //清中断标志
SM2 = 0;
return(dat);
}
/***************************************************************
* 发送一串数据
****************************************************************/
void put_buf(uchar *RX_Buf,len)
{
uchar i = 0;
DE_RE = 1;
while ( i < len )
{
  SBUF = RX_Buf[ i++ ];
  while ( !TI );
  TI = 0;
  Delay_ms(1);
}
DE_RE = 0;
}

故障现象:
可以正常运行2,3天,然后通讯中断,仪表并没有死机,波特率2400,普通双绞线,距离不到300米

网友F:
这个电路原理 似乎没有 达到 想要的 隔离。

+5V 与 VCC 是同一电源?
GND 光耦 前后 都 一样?

楼主:
不好意思,画的不规范,+5V都是一个,GND也是一个

楼主:
一开始上下拉电阻都是用的4.7K的,后来经常断线,改成20K后有所好转,不过现在用2,3天就断线

网友:
兄弟我最近研究485通讯以及485总线问题呢你这485A、B应加上一个地线相当于屏蔽以为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很容易受干扰的导致一个节点出现问题想总线一直发数据造成短路通讯中断

楼主:
是不是要用485专用的屏蔽双绞线呢,2元多一米,屏蔽层接仪表的地?

网友G:
那边的光电隔离,两边的+5V电源都是用的同一个电源?要是是的话,就失去隔离的价值了。。。建议用B_0505隔离开。

网友H:
是不是要用485专用的屏蔽双绞线呢,2元多一米,屏蔽层接仪表的地?
引用 楼主:

产品中一般都是用屏蔽线的...

网友I:
咱用的75176,从来没出过问题。

其实不是485的问题,关键是你的系统通信断了之后,如何自恢复的问题。也就是系统健壮性设计问题。

通信不受干扰,长期不断线是不可能的。打雷、闪电、电源外部大负载启动……都会造成单片机程序乱序——通信程序更不知飞到哪去了。

——自动复位系统重新启动就行了,这种仪表采集系统,比要求精确点复位系统简单多了。

、、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飞了的原因,重启都不管用

网友F:
LZ 的 硬件、软件 都没有 达到 产品化的 基本要求。

楼主:
LZ 的 硬件、软件 都没有 达到 产品化的 基本要求。
引用 网友F:

请指教

楼主:
咱用的75176,从来没出过问题。

其实不是485的问题,关键是你的系统通信断了之后,如何自恢复的问题。也就是系统健壮性设计问题。

通信不受干扰,长期不断线是不可能的。打雷、闪电、电源外部大负载启动……都会造 ...
引用 网友I:

今天买了一片75176,才1元钱一片,MAX485要5元呢,不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I:
故障现象:
可以正常运行2,3天,然后通讯中断,仪表并没有死机,波特率2400,普通双绞线,距离不到300米

很简单的问题分析:一个可以“连续”正常运行2,3天的系统,应该是软硬件设计都可以用的;运行2,3天以后通信中断,那是由于电源**不了2,3天,不正常工作了;此时系统复位也无作用。——除非关机,冷却半小时,重新开机,一切又正常,然后再正常工作2、3天……。

应该不是程序飞了的原因,重启都不管用。

    另外,重启不管用?什么管用?如若关机即刻开机重来管用,那是你复位电路设计问题(或者电源问题)。
还有,通信系统的重启是指:
1、主节点关机;
2、接收从节点先开机(或者复位),然后主节点最后开机(或复位)。
——主/从节点不共用电源或者主从节点复位电路常数设计不一样才行的。
——比系统开机复杂多了的步骤。——所以,电源正常情况下,一定要设计自恢复功能。

、、

网友I:
死机脆弱程序:
/************************************************************************
接收数据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rxdata()
{
uchar dat;
DE_RE = 0;    //接收数据有效
while ( !RI ) ;  //等待数据接收完。// 这里一定条件下造成死循环。
dat = SBUF;             //接收数据
RI = 0;                 //清中断标志
SM2 = 0;
return(dat);
}

、、

网友J:
N年前曾经做过一个小制作...51单片机上支持多个主机同时处于发送状态,即总线冲突检测与避免,只要短路总线或强干扰状态不是无限持续,那么撤掉干扰的瞬间总线立刻恢复正常,没有崩溃的可能。贴一个.c文件好了,重点基本都在里面了,其他代码不准备贴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