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其它机器上运行

楼主(2012-06-16):
用CYAPI开发USB程序,如何在其它机器上运行

网友A:
?你描述一下你的问题

楼主:
我写的这个程序可以在自己机器上运行,但换了另外一台机器,插上USB设备后不能识别

网友B:
显然是没有驱动造成的!

楼主:
我不想在其它机器上安装cypress的开发包软件,请问这样的话。要安装哪些驱动才可以在其它机器上运行我的程序?

网友C:
不是很明白,一般都是那个Cyusb.sys那个驱动吧

网友D:
你把那个有.inf .sys文件的文件夹(在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bin\wxp\x86我电脑是这样 选的XP X86架构的)拷到别的电脑上,插上设备时手动安装驱动,指向这个文件夹就好了,安完了这个文件夹删了也没事,已经装到windows的驱动文件夹中了。

网友D:
另外你是不是连PID VID都没改,改改吧